单片机电子钟按键求解

楼主(2020-07-12):
该怎么控制时钟的时/分切换按键和加一按键
在不加减一按键的情况下依然使用这个系可以实现减一功能吗

网友A:
可以考虑用按键中断啊,在中断中产生按键标志,然后循环,  在while中根据标志显示不同的程序

网友B:
切换按键可以分为 时+ 、时- 、分+ 、分-,用另外一个按键控制加减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