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接线的问题,VCC3.3都要相连吗?敷铜之后GND的处理

楼主(2020-07-12):
我想问下PCB图中的VCC3.3都要相连吗,还有就是板子敷铜之后所有的GND都不用相连了是吗,小白一枚,不懂的地方太多,各位大佬多多包涵。

网友A:
既然画PCB了,试一下不就清楚了吗。

网友B:
所有相同的网络都要连接到一起,一般情况下VCC都药用导线连在一起,一般是在铺通的时候如果选择网络为gnd网络,可以不用导线连接,但是要注意部分gnd网络可能因为焊盘距离或者其他到导线的隔绝无法和铺铜的GND网络连接到一起,这是要通过过孔或者手动引线的方式让这些地线连接到一起。

网友C:
一般而言我是先在地平面或者电源平面把他们都连接起来再铺铜,这样方便规划电源,同时不会漏掉孤立的地

网友D:
当然要连在一起,所有相同标号都要连在一起,
敷铜后所有GND不一定连在一起,可能会被其他线分开,
规则检查一下就会看到没有连接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而言我是先在地平面或者电源平面把他们都连接起来再铺铜,这样方便规划电源,同时不会漏掉孤立的地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然要连在一起,所有相同标号都要连在一起,
敷铜后所有GND不一定连在一起,可能会被其他线分开,
规则 ...

谢谢

网友E:
敷铜的时候你把铜皮设置为连接到GND不就行了,这样所有的GND都连在一起了,当然,有些地方连不到就需要手动连线

网友F:
所有电气信号相同的,都要连在一起。不管是采用走线还是敷铜的方式。

网友G:
VCC不连怎么供电?铺铜后也不是所有的地都连一起的,你都要检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