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倒计时仿真比标准倒计时慢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07-12):
如题,用Proteus仿真60s倒计时,运行后倒计时比较慢,比标准的倒计时慢的多,有人说是仿真跟不上程序的问题,慢才是正常的,但是也看到有人说是程序的问题,想问一下大佬们这个是仿真跟不上的原因还是单纯的程序写错了

网友A:
仿真软件时间受电脑闲忙影响当不得比较,程序写对了就是对的,程序中要用波形去观察,时间设置准确了就不是程序问题,但是有一种情况也是程序的问题,那就是在中断中写过多代码了这就是程序问题。

网友B:
快慢起决于晶振,最好放出代码,如果用延时做基时,程序没优化好也会慢,所以玩时间最好用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