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初学实践:用DS1302模块和LCD1602显示屏实现电子钟

楼主(2020-07-12):
作为51单片机初学者,制作一个电子钟是不可缺少的实践内容。周末用STC89C52RC+DS1302模块+LCD1602显示屏+DS18B20数字温度传感器实现了一个电子钟,
显示效果如下:

可以用串口命令修改RTC时钟:

实践过程中的一些经验分享:
1、DS1302模块的RST,CLK和IO口最好加上4.7k以上的上拉电阻,提高RTC数据读写可靠性,这个问题让我花了不少时间,最后在Vcc2和IO引脚之间焊接了一个10k电阻解决问题,如图所示:

2、DS1302模块的读写接口类似于I2C,使用burst mode+结构体或者数值可以提高读写效率:

typedef struct rtc_data
{
        uint8 SS;        //秒
        uint8 MI;        //分
        uint8 HH;        //小时
        uint8 DD;        //日
        uint8 MM;        //月
        uint8 DOW;        //星期
        uint8 YY;        //年
} T_RTC_DATA;

void DS1302_Burst_Write(T_RTC_DATA *rtc_dat)
{
        uint8 i, *p = (uint8 *)rtc_dat;

        DS1302_RST = 1;        //使能片选信号
        _nop_();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BURST_WRITE_ADDR);

        for(i=0; i<sizeof(T_RTC_DATA); i++)
        {
                DS1302_Write_Byte(*p++);
        }

        DS1302_RST = 0;
        _nop_();
}

void DS1302_Burst_Read(T_RTC_DATA *rtc_dat)
{
        uint8 i, *p = (uint8 *)rtc_dat;

        DS1302_RST = 1;        //使能片选信号
        _nop_();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BURST_READ_ADDR);

        for(i=0; i<sizeof(T_RTC_DATA); i++)
        {
                *p++ = DS1302_Read_Byte();
        }

        DS1302_RST = 0;
}

3、DS18B20温度传感器采用one wire协议,时序要求精确,读写问题不大,主要还是温度读取后的转换和显示,尤其是小数位的显示,使用长度16的lookup table,可以减少重复计算:

bit DS18B20_Get_Temperature(int *temp, int *sign)
{
        bit ack;
        uint8 LSB, MSB;

        ack = DS18B20_Get_Ack();
        if(ack == 0)
        {
                DS18B20_Write_Byte(0xCC); //跳过ROM
                DS18B20_Write_Byte(0xBE); //跳过温度采集
                LSB = DS18B20_Read_Byte(); //读低字节温度值
                MSB = DS18B20_Read_Byte(); //读高字节温度值
                *temp = ((int)MSB<<8) + LSB;

                if(0 > *temp)
                {
                        *temp -= 1;
                        *temp  = ~*temp; //对负温度数据取补码
                        *sign = -1; // 负数
                }
                else
                {
                        *sign = 1; // 正数
                }
        }
        return ~ack;
}

        // DS18B20的小数位四舍五入显示结果速查表,4bit=索引取值范围 0 - 15
        uint8 code dect_lookup_tab[] = {0, 1, 1, 2, 3, 3, 4, 4, 5, 6, 6, 7, 8, 8, 9, 9};

                        slen = 0;
                        sbuf[slen++] = ds18b20_temp_sign_s < 0 ? '-' : '+';

                        intT %= 100;

                        if(intT > 10) sbuf[slen++] = '0' + intT / 10;
                        sbuf[slen++] = '0' + intT % 10;
                        sbuf[slen++] = '.';

                        sbuf[slen++] = '0' + dect_lookup_tab[decT]; // 使用之前已经算好的四舍五入结果查表,速度更快。
                        //sbuf[slen++] = '0' + (decT*10) / 16;  //二进制的小数部分转换为1位十进制位, 小数部分转换为可显示的数字字符

                        sbuf[slen++] = '\0';                 //添加字符串结束符
                        LCD1602_Show_Str(10, 0, sbuf);     //显示到液晶屏上

4、uart命令部分,可以使用串口中断接收输入到UART_Rxd_Buf,然后选择一个合适的定时器间隔读取,解析并执行,详见附件代码。

/* 串口动作函数,根据接收到的命令帧执行响应的动作
   buf-接收到的命令帧指针,len-命令帧长度 */
void Uart_Cmd_Handler(uint8 *buf)
{
    int8 slen = 0;

        printf(">cmd recv: [%s]\r\n", buf);

        if(0 == strncmp("rtc set ", buf, 8))
        {
                if(0 != UART_Cmd_Exec_RTC_Set(buf+8))
                {
                        printf(">cmd exec: failed.\r\n");
                }
        }
        else
        {
                printf(">cmd unrecognized.\r\n");
        }
}

5、main函数内容:
void main()
{
    int8 slen = 0;
        uint8 pdata uart_cmd_buf[64] = {0};

    EA = 1;        //开总中断
        DS18B20_Start();
        UART_Config(9600);
    ConfigTimer0(TIMER0_SLICE_MS);        //T0定时10ms

    DS1302_Init();        //初始化RTC时钟
    LCD1602_Init();        //初始化液晶

        LCD1602_Show_Str(0, 0, "**:**:**");
        LCD1602_Show_Str(0, 1, "20**#**#**# ???");
        LCD1602_Show_Char(15, 0, 0);        //5x7字符 ℃
        LCD1602_Show_Char(4, 1, 1);        //5x7字符 年
        LCD1602_Show_Char(7, 1, 2);        //5x7字符 月
        LCD1602_Show_Char(10, 1, 3);        //5x7字符 日

    while(1)
    {
                Uart_Cmd_Check(&uart_cmd_buf, sizeof(uart_cmd_buf)-1);

        if (timer_flag_250ms)  //每250ms读取依次时间
        {
                        ReadAndShowRtc();
            timer_flag_250ms = 0;
        }
        if (timer_flag_3s)  //每隔3s执行以下分支
        {
                        ReadAndShowTemperature();
            timer_flag_3s = 0;
                }
    }
}

附件文件列表如图所示:

以上代码使用C51开发板调试,接线简单,具体端口可参看config.h

初学单片机,难免有错漏之处,还请各位坛友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