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器不工作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20-07-12):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time(void);
void digitron(void);
void timemin(void);
void DelayMs(uchar n);

uchar I,MIN; //计时器的变量声明

sfr P0M1=0X91;
sfr P0M0=0X92;
sbit P17=P1^7;

uchar led[]={0x3f,0x05,0x5b,0x4f,0x65,    //共阴极数码管,管脚链接顺序p1.7 p1.6 p1.5 p1.4 p1.3 p1.2 p1.1 p1.0
              0x6e,0x7e,0x07,0x7f,0x6f};  //段码的编码                 h    g    f    e    d     c    a    b

uchar led1[]={0xbf,0xef};
uchar led2[2];

        void T0Isr()interrupt 1  //定时器0的中断
{

I++;  // 50ms计数器,用于扩展计时值
}

void main(void)
{

        P0M1=0X00;
        P0M0=0XFF;
  TH0=0X3c;  //定时器的初值,高位
        TL0=0Xb0;  //定时器低位初值,50ms初值为15536
        TMOD=0X00; //设置定时器工作模式,15W的工作模式0是16位自动重装
        TR0=1;  // 定时器0工作设置
        IE=0X82; //开总中断,开T0中断

   while(1)
{
    time();
                timemin();
                digitron();
        }
}

void time(void)  //秒计时函数
{
        uint SEC,MS;
         if (I==10)
  {
                 MS++;  //
                 I=0;
         }
   if(MS==2)
        {
                 SEC++;
                 MS=0;
        }
        if(SEC==59)
  {
           MIN++;
                 SEC=0;
        }
}

void digitron(void)
{
        uchar i;
        for(i=0;i<2;i++)
   {
            P1=led[led2[i]];
                  P3=led1[i];
                  DelayMs(10);
         }
}

void timemin(void)
{
   led2[1]=MIN/10;
         led2[0]=MIN%10;
}

void DelayMs(uchar n)
{
  uchar j;
        while(n--)
        {
          for(j=0;j<113;j++);
        }
}

网友A:
中断服务函数中没重新装计数器初值吧?

网友B:
定时器中断设置有问题吧

网友C:
特殊功能寄存器AUXR没有设置
void main(void)
{
        P0M1=0X00;
        P0M0=0XFF;
        AUXR&=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0XF0;  //设置定时器工作模式,15W的工作模式0是16位自动重装
        TH0=0X3c;   //定时器的初值,高位
        TL0=0Xb0;   //定时器低位初值,50ms初值为15536
        TR0=1;      //定时器0工作设置
        IE=0X82;    //开总中断,开T0中断
        while(1)
        {
                time();
                timemin();
                digitron();
        }
}

网友D(2021-12-10):
引用 网友C:
特殊功能寄存器AUXR没有设置
{

12T单片机、reg51.h头文件里没有AUXR寄存器,只有STC的1T的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