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制作简易电子钟时,数码管显示数值始终为固定数值不随时间变化

楼主(2020-07-12):
单片机制作简易电子钟时,用proteus仿真时,数码管显示数值始终为固定数值不随时间变化,可能是哪里出错了啊

网友A:
建议看源程序有没有错误

网友B:
无图无程序,叫人怎么说?一般来说都是单片机程序的问题

网友C:
应该是时钟电路或者程序,要看具体情况了

网友D:
坛子里一堆这种例子,下一个对一下就明白的事

网友E:
Proteus软件是盗版的不能正常显示,反正靠猜就搞个不一样的罢

网友F:
你的数码管显示函数里面的变量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G:
图呢?图都没有,让大家去一起猜?这样看谁猜得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图无程序,叫人怎么说?一般来说都是单片机程序的问题

这就是我们师傅问的问题,,,我不知道这怎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图呢?图都没有,让大家去一起猜?这样看谁猜得准吗?

这就是我们师傅问的问题,,,我不知道这怎么说,希望你语气不要这么冲

网友H:
正常的都是程序出现了问题,网上找个资料,仔细对比一下就能发现问题

网友I:
没有图没有程序,这个真的不好说,大概率是问题是出在程序上的,led刷新那一块没有做个好吧

网友J:
应该是时钟电路或者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