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消抖经典算法,亲测很好用,不信自己试试,分享就是快乐!

楼主(2020-07-12):
/*功能:实现按键计数,4位数码管上显示计数值,   实验目的:按键稳定消抖,按键按下一次只执行一次操作,*/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

sbit KEYGND=P3^4; //矩阵按键的一条列线,此程序将KEYGND=0,模拟出3个独立按键的到地
sbit K1 = P3^5;
sbit K2 = P3^6;
sbit K3 = P3^7;
sbit LED = P1^7;
uint8 code seg[11]={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0-9段码
uint8 dis[4]={0,0,0,0};//位显缓存
uint16 count=0,ms;

void KeyScan(void)  //这里的松手检测很好用,值得记住,在定时中断函数中每20ms调用一次KeyScan(),非常完美,基本不会不影响其程序运行,
{                   //按下只产生一次操作
     static bit KeyOnOff = 0;  //这里一定要定义为静态变量或者全局变量
     if(K1==0||K2==0||K3==0)             //  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
      {
        if(KeyOnOff == 0)         //  自锁变量
         {
             KeyOnOff = 1;   // 屏蔽这句话,将没有松手检测,数字加的快
             if(K1==0) //按K1加数
             {
                count++;
             }
             if(K2==0)  //按K2减数
             {
                count--;
             }
             if(K3==0)  //按K3归零
             {
                count=0;
             }
          }
      }
     else
      {
        KeyOnOff = 0;    //  当没有按键按下时  解锁
      }
}
/*********************毫秒延时函数************************************/
void delay1ms(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a,b,c;
                for(c=n;c>0;c--)
    for(b=102;b>0;b--)
        for(a=3;a>0;a--);
}

/**************************数据处理和刷新显示函数*********************/
void disp_count()  //数码管显示函数
{
        uint8 i=0;
        dis[0]=count%10;       //计数器显示用刷新函数
        dis[1]=count/10%10;    //计数器显示用刷新函数
        dis[2]=count/100%10;    //计数器显示用刷新函数
        dis[3]=count/1000%10;   //计数器显示用刷新函数

        if(dis[3]==0)
        {
                 dis[3]=0x0a;  //高位为零不显示,
                 if(dis[2]==0)
                 {
            dis[2]=0x0a;  //高位为零不显示,
            if(dis[1]==0)
            {
                dis[1]=0x0a;  //高位为零不显示,
            }
                 }
        }

        for (i=0;i<4;i++)
        {
                        switch(i)
            {
                case 0: P0=0Xff; P2=0xfe;break;  //这里的P0=0XFF的目的是消除鬼影
                case 1: P0=0Xff; P2=0xfd;break;         //这里的P0=0XFF的目的是消除鬼影
                case 2: P0=0Xff; P2=0xfb;break;  //这里的P0=0XFF的目的是消除鬼影
                case 3: P0=0Xff; P2=0xf7;break;  //这里的P0=0XFF的目的是消除鬼影
            }
                        P0=seg[dis[i]];
                        delay1ms(1);
        }
}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Timer0(void)
{
    TMOD = 0x01;
    TH0 = 0xfc;  //TH0=0xfc,TL0=0x66组合是1毫秒的初值
    TL0 = 0x66;  //
    EA = 1;
    ET0 = 1;
    TR0 = 1;
}

/*****************************************主函数*******************************/
void main()
{
    P0=0xff;  //4位数码管段码
    P2=0xff;  //4位数码管位码
    KEYGND=0;
    InitTimer0();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while(1)
    {

        disp_count();  //数码管显示函数
        delay1ms(1);
    }
}

/************************************INT0定时中断函数****************************/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TH0 = 0xfc;
    TL0 = 0x66;
                ms++;
        if(ms%20==0) //每20ms执行一次按键检测
        {
           KeyScan();
        }

}

网友A:
很好的思路,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