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K7-EVM开发例程使用手册(2)

楼主(2020-07-13):
2.开发板功能测试所有软件工具均在光盘资料Tools文件夹内。
调试串口为USB TO UART(CON24)。
2.1本测试程序实现的功能是:点亮底板LED和实现LED的流水灯状态闪烁。按程序加载步骤加载LED.bit文件。
演示现象:
底板LED1~LED3做循环流水灯闪烁。
2.2  LED_CC——核心板LED流水灯测试
本测试程序实现的功能是:点亮核心板LED和实现LED的流水灯状态闪烁。按程序加载步骤加载LED.bit文件。
演示现象:
核心板LED1、LED2做循环流水灯闪烁。
2.3 KEY——按键测试
本测试程序实现的功能是:实现按键控制核心板LED灯的亮灭。按程序加载步骤加载KEY.bit文件。
演示现象:
(1) 按下SW1,点亮核心板LED1保持1S后熄灭;
(2) 按下SW3,点亮核心板LED2保持1S后熄灭。
2.4 FAN——风扇功能测试
本测试程序实现的功能是:实现按键控制风扇的运行。按程序加载步骤加载fengshan.bit文件。
演示现象:
按下SW1,风扇停止运行,松开SW1,风扇运行;
2.5 UART——UART回环测试
本测试程序实现的功能是:实现UART回环,使用波特率为115200。将开发板的串口和PC机连接,打开串口调试助手软件(路径为”光盘资料\Tools\SerialDebug.exe”)。按程序加载步骤加载uart_test.bit文件。
演示现象:
(1) 在串口调试终端输入字符,FPGA串口接收后返回,在接收端显示,如图所示:

图 12

(2) 可在顶层通过修改参数直接修改串口波特率,如图所示:

图 13

2.6 EEPROM——IIC总线写入和读取测试
测试功能:
实现IIC总线底层的写入和读取操作。写操作:由地址0开始向EEPROM中写入了10个十六进制数据,分别是11、12、13、14、15、16、17、18、19和21;读操作:由地址0开始从EEPROM中读出24个数据(注:EEPROM中没写数据的地址,数据读出为FF)。
测试步骤:
将开发板的串口和PC机连接,打开串口调试助手软件。按程序加载步骤加载EEPROM.bit文件。
演示现象:
接收区选择十六进制显示,可以看到串口打印数据,如图所示:

图 14
2.7 DDR3——DDR3的读写测试
测试功能:
实现DDR3的写入和读取操作。写操作:串口助手以文件方式发送1K个数据,FPGA接收并将数据写入DDR3;读操作:FPGA从DDR3读取数据,并将1K个数据连续发送到串口,串口助手以文件方式保存数据。
测试步骤:
将开发板的串口和PC机连接,打开光盘下串口调试助手软件。使用的开发板为标配时,加载DDR3_256M工程中的DDR3.bit,使用的开发板为高配时,加载DDR3_512M工程中的DDR3.bit。
演示现象:
(1) 发送区勾选“启用文件数据源”,然后选中测试文件“1024字节测试数据.txt”,接收区勾选“接收另存为文件”,命个名“1024字节接收数据.txt”,点保存。然后点击发送,可以看到串口打印数据,如图所示:
备注:测试文件需自行新建,里面输入1024字节数据,命名“1024字节测试数据.txt”,接收文件自动生成,命名“1024字节接收数据.txt”,文件路径根据实际需求保存,本文保存在DDR3例程文件夹下。

图 15

图 16

图 17

(2)可在顶层通过修改参数直接修改DDR3通信频率,如图所示:

图 18

2.8 XADC——XADC功能测试
测试功能:
实现XADC十个AD通道的读取过程。读取的AD值分别是温度值、VCCINT电压、VCCAUX电压、VP/VN专用通道电压、VCCBRAM电压、辅助通道AUX0电压、辅助通道AUX1电压、辅助通道AUX2电压、辅助通道AUX3电压、辅助通道AUX8电压(注:专用通道,辅助通道板子上都没有加输入,电压应该都是约0V)。
测试步骤:
将开发板的串口和PC机连接,打开串口调试助手软件。按程序加载步骤加载xadc_uart_tx_top.bit文件。
演示现象:
(1) 每隔200ms,串口打印各通道的对应值,如图所示:

图 19

(2) 将XADC采到的数据填入“XADC值计算.xls”,该表在XADC工程目录下,即可自动算出对应的温度及电压。

图 20

(3) 专用通道VP/VN、辅助通道AUX0、辅助通道AUX8可测0-1V电压。原理图如下:

图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