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分享下单片机步进电机程序,ULN2003A驱动,可控制正反转,启停加减速

楼主(2020-07-13):
给大家分享下步进电机,用ULN2003A驱动,可控制正反转,加速和减速

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全部资料下载地址:

#include "reg52.h"
#include<lcd160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motor4B.h"

sbit K1 = P3^2;//加速
sbit K2 = P3^3;//减速
sbit K3 = P3^4;//正传
sbit K4 = P3^5;//反转
sbit K5 = P3^6;//启动
sbit K6 = P3^7;//停止

void main( )
{
        bit         fangxiang         =                 1;//0是逆时针
        bit         kaiqi                         =                 0;//0是停止
        int          sudu                                =                4;//每次步进间隔时间为 1ms * sudu,也就是最快每秒25转
        char str_buff[] = { "00.00" };
        int speed = 0;
        init_lcd();
        lcd( 0, 0, "LCD_INIT" );
        delay( 100 );
        lcd( 0, 0, "        " );
        Init_Motor();
        Set_Motor(kaiqi, fangxiang, sudu);
        lcd( 1, 0, "    reversal    " );
        lcd( 0, 0, "Speed: " );
        lcd( 0, 12, "r/s" );
        speed = 1000 / ( 1.0 * 8.0 * sudu ) * 1000;
        str_buff[0] = speed / 10000 % 10 + '0';
        str_buff[1] = speed / 1000 % 10 + '0';
        str_buff[3] = speed / 100 % 10 + '0';
        str_buff[4] = speed % 10 + '0';
        lcd( 0, 6, str_buff );
        while(1)
        {
                //////////////////////////////////////////////////////////////////////加速
                if( K1 == 0 )
                {
                        delay( 50 );
                        if( K1 == 0 )
                        {
                                sudu--;
                                if( sudu <= 3 )
                                {
                                        sudu = 4;
                                }
                                speed = 1000 / ( 1.0 * 8.0 * sudu ) * 1000;
                                str_buff[0] = speed / 10000 % 10 + '0';
                                str_buff[1] = speed / 1000 % 10 + '0';
                                str_buff[3] = speed / 100 % 10 + '0';
                                str_buff[4] = speed % 10 + '0';
                                lcd( 0, 6, str_buff );
                                Set_Motor(kaiqi, fangxiang, sudu);
//                                while( K1 == 0 );
                        }
                }
                //////////////////////////////////////////////////////////////////////减速
                if( K2 == 0 )
                {
                        delay( 50 );
                        if( K2 == 0 )
                        {
                                sudu++;
                                if( sudu >= 60000 )
                                {
                                        sudu = 60000;
                                }
                                speed = 1000 / ( 1.0 * 8.0 * sudu ) * 1000;
                                str_buff[0] = speed / 10000 % 10 + '0';
                                str_buff[1] = speed / 1000 % 10 + '0';
                                str_buff[3] = speed / 100 % 10 + '0';
                                str_buff[4] = speed % 10 + '0';
                                lcd( 0, 6, str_buff );
                                Set_Motor(kaiqi, fangxiang, sudu);
//                                while( K1 == 0 );
                        }
                }
                //////////////////////////////////////////////////////////////////////正
                if( K3 == 0 )
                {
                        delay( 50 );
                        if( K3 == 0 )
                        {
                                fangxiang = 1;
                                lcd( 1, 0, "Forward rotation" );
                                Set_Motor(kaiqi, fangxiang, sudu);
                                while( K3 == 0 );
                        }
                }
                //////////////////////////////////////////////////////////////////////反
                if( K4 == 0 )
                {
                        delay( 50 );
                        if( K4 == 0 )
                        {
                                fangxiang = 0;
                                lcd( 1, 0, "    reversal    " );
                                Set_Motor(kaiqi, fangxiang, sudu);
                                while( K4 == 0 );
                        }
                }
                //////////////////////////////////////////////////////////////////////启
                if( K5 == 0 )
                {
                        delay( 50 );
                        if( K5 == 0 )
                        {
                                kaiqi = 1;
                                Set_Motor(kaiqi, fangxiang, sudu);
                                while( K6 == 0 );
                        }
                }
                //////////////////////////////////////////////////////////////////////停
                if( K6 == 0 )
                {
                        delay( 50 );
                        if( K6 == 0 )
                        {
                                kaiqi = 0;
                                Set_Motor(kaiqi, fangxiang, sudu);
                                while( K6 == 0 );
                        }
                }
        }

}

所有资料51hei提供下载(Proteus仿真程序):

网友A(2020-09-08):
提问步进电机速度是怎么算的

网友A:
大佬,电机速度咋算的

网友B:
proteus里的ULN2003A是不是有问题,为什么我一直无法用来驱动不进电机

网友C:
为什么一开始就会转?不应该按了开启后才转吗?

网友D:
这个只能6线电机,4线电机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