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安卓手机APP控制51单片机LED, 通过WIFI

楼主(2020-07-13):
第一 、先上效果图

第二、原理讲解
原理简述:利用发布订阅模式。第一步,新建主题,第二步,stc89c51通过esp8266订阅这个主题。第三步、通过app往这个主题发消息。由于单片机订阅了这个主题,所以可以实时收到发往这个主题的消息。从而达到通过app或者小程序控制c51单片机的目的。
关于发布订阅:
订阅(订阅):订阅给定的一个主题。
发布(发布)将信息发送到指定的主题。
只有订阅该主题的设备才可以收到发往该主题的消息。
通俗的来讲:就是像博客订阅的场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100个人订阅了你的博客,如果博主发表了文章,那么100个人就会同时收到通知邮件,订阅/发布模式就是这样的原理。
如果还不理解的话再通俗讲一下,就像生活中听收音机,要想听收音机,肯定就是调频啦,只有在正确的频道上面,我们才能听得到好听的节目,所以说订阅首先要订阅一个频道/主题,只有订阅了该主题,我们才能收到发往该频道/主题的消息。
在本例程中,c51借助ESP8266订阅主题,app订阅或者小程序发布消息,c51会实时收到消息,就可以实时控制c51了。
第三、下载程序到c51
下载程序的时候需要先断开c51和esp8266的连接。
c51示例程序下载  cloud.bemfa点com/zip/c51_bemfa_cloud_led.zip
程序说明,波特率9600,晶振11.0592
由于ESP8266-01默认波特率是115200,需要先手动调节esp8266-01的波特率。
调整方法:ESP8266-01连接到usb转ttl
五根线
esp8266---------UsbTTL
tx----------rx
rx----------tx
vcc-------3.3v
gnd--------gnd
en----------3.3v
打开串口调试助手,找到esp8266的com口并打开,发送
AT+UART=9600,8,1,0,0
AT+UART=9600,8,1,0,0

末尾应该加上回车换行,串口会回复ok

串口调试助手下载工具:www点lanzous点com/iax97ih 密码:1234
如果上步设置波特率没反应,则是你的esp8266固件不支持更改波特率,可以刷esp8266官方固件,教程:www.51hei.com/bbs/dpj-183787-1.html
用keil 打开程序,需要修改WIFI等信息

//需要修改的部分
#define Ssid  "newhtc"                //WIFI名称,,修改为自己路由器的WIFI名称,好像不支持中文
#define PassWord  "qq123456"              //WIFI密码,修改为自己路由器的
#define Uid  "4d9ec352e0376f2110a0c601a2857225" //巴法云UID密钥,控制台获取
#define TopicLed  "light002" //巴法云控制台创建,名称自定义,app订阅主题要和这个推送主题一致

巴法创客云控制台 新建一个主题,主题名字随意,例如light002,本实例用用light002,使用示例代码时应修改为自己的主题名字,字母或数字或字母加数字组合。UID为用户私钥,在 巴法创客云控制台 注册登陆后可获得。
登陆完成后,可在控制台看到自己的私钥UID,如图所示:

创建主题,在控制台,可创建主题。
  • 第一输入主题,字母或数字或字母+数字组合。
  • 点击创建主题。

WIFI名称为自己的路由器WIFI名称,区分大小写,写错会导致连接不上网络的。
重要代码讲解:
//实际收到到指令:cmd=2&uid=4d9ec352e0376f2110a0c601a2857225&topic=light002&msg=on
//字符串匹配,当检测到字符串msg=on时,执行开灯
//如果有多个主题,可以加上主题名字以区分不同设备控制命令,如: if(strstr(Recive_table,"light002&msg=on"))
if(strstr(Recive_table,"&msg=on")){
        P1=0xfe;   //打开灯,P10引脚置高电平
}else if(strstr(Recive_table,"&msg=off")){ ////当检测到字符串msg=off时,执行关灯
        P1=0xff;        //关闭灯,P10引脚置低电平
}else if(strstr(Recive_table,"ERROR")){ //如果掉线或网络故障,重新连接
...

对收到的消息,进行字符串匹配,收到带on的消息,把P10引脚置高,收到带off的消息,把P10口置低电平。
具体接口可参考:巴法云官方文档
下载工具STC-ISP:下载:www点lanzous点com/iaxa4fc 密码:1234
STC89c51/52和ESP8266接线问题
c51 ----------8266
P30----------TX
P31----------RX
3.3v-----------3.3v
Gnd---------Gnd
3.3v-----------EN
试了8266直接接5v也工作,不过不建议使用
如果路由器有网络的话,esp8266会自动连接服务器,可在巴法创客云控制台 刷新网页,查看订阅设备是否在线。如果在线的话,可以在控制台推送on或许off消息,可以在串口调试助手查看单片机是否收到指令。波特率9600。
如果控制台没有显示订阅设备在线,连接好esp8266和c51,然后断电重启重试即可。

第四 app inventor 开发

原理:同样通过TCP 长连接,连接到服务器,当按下按钮,就向服务器该主题推送个消息,ESP8266就可以收到该消息了。
简介:Google App Inventor是一个完全在线开发的Android编程环境,抛弃复杂的程式代码而使用积木式的堆叠法来完成您的Android程式。 而且这款编程软件不一定非要是专业的研发人员,甚至根本不需要掌握任何的程序编制知识。因为这款软件已经事先将软件的代码全部编写完毕,用户只需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向其中添加服务选项即可。也就是我们所要做的只是写简单的代码拼装程序。
在appInventor 点击跳转国内站创建账号,并登陆。
本操作只提供一个app的demo,界面过于丑陋,大家可自由发挥更改界面。
demo 下载,去掉“点”, http:/cloud.bemfa点com/docs/aia/smarthome.aia
顶部导航栏,依次点击(项目-->导入项目aia),选择上一步骤下载的aia文件导入即可。点击导入的项目,即可看到控制面板,面板主要分为在组建设计和逻辑设计,用户可在右上角进行模式切换。
(组建设计)面板可以向屏幕添加组建以进行二次开发。(逻辑面板)则进行相关逻辑编写。

导入aia文件后,如果只是简单使用,只需要修改两个地方,一个是主题名字,一个是UID,均需开发者置换成自己的topic(主题名字)和UID(用户私钥),均可在创客云控制台获取点击跳转
此处的主题topic应该和ESP8266程序里面设定的主题修改为一样,不然会收不到消息。UID修改为自己的私钥。
控制逻辑
当按钮'打开'被点击,发送on,ESP8266即可收到on消息
具体发送的消息,开发者可自定义,例程中只是发送简单的字符串,开发者也可发送json之类的,
不过在ESP8266端要对json消息体进行解析。更多指令格式说明:接入文档
如果想控制家里的灯具,加个继电器即可,通过引脚输出高低电平控制继电器的开和关,从而达到控制220v交流电的效果。继电器需要用3.3V继电器。
第五、小程序开发
教程:www.51hei.com/bbs/dpj-191644-1.html,小程序同样可以同时控制,通过巴法云api接口,详细协议见接入文档。
第六 可能遇到的一些小问题
选择PDATA 或者large XDATA。

网友A(2022-05-17):
你好,请问51单片机,WiFi模块,LED灯怎么连接?

网友B:
这个app inventor软件在哪儿下载呀,怎么应用

网友C:
stm32可以吗 要改动的代码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