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va猜拳游戏程序设计思路与代码

楼主(2020-07-13):
猜拳游戏—Java
一.为什么选择java?
Java是一种跨平台的面向对象的语言,这就允许开发人员生成独立于平台的应用程序,用Java编写的程字可以在许多硬件平台上运行而不需要重新编译。Java 具有很多优点:简单、面向对象、可移植、与硬件无关、强健安全、具有很高的性能,此外还对多线程、动态性提供了支持。
    Java采用面向对象技术,所有的Java程序都是对象,通过封装性实现了模块化和信息隐藏,通过继承性实现了代码的复用,使得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创建自己的类库。
   Java最强大的是网络方面的应用,本设计不涉及网络方面的应用。
   通过Java程序设计的-些重要理论基础来实现“人机猜拳小游戏”的功能。通过利用所学到的计算科学的理论知识,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增强运算、编程和使用技术资料的技能,通过实际问题的分析设计、编程和调试,掌握应用软件的分析方法和工程设计方法,能正确阐述设计和实验结果,逐步建立正确的全局观念。通过本次程序设计,我掌握了Java语言的基本运用,提高了理论结合实际能力。
二. 设计思路。
1. 首先,因为要做一个猜拳游戏,所以要以公平为起点,而这就要用到java中的 Math.random( ) 函数,其返回值为0-1之间的任意实数。
(1)第一问要求输赢概率一样,还要考虑平局的情况。则输赢平的概率各为1/3。
     可以通过i = (int) (Math.random()*3); 返回0、1、2三个值的概率各为1/3,表示输赢平。本设计调用的是Win函数。
(2)第二问要求赢的概率为20%,即为1/5,不用考虑平局,则输赢概率1:4,可以通过三个函数实现:Win0、Win1、Win2函数各是人出拳为石头、剪刀、布时对应按钮button内部调用的函数。i = (int) (Math.random()*5);返回0、1-4五个数两种情况1:4的概率表示电脑对应人出拳的概率。比如:人出石头,当i=0时,电脑输出剪刀;当i=1、2/3/4时,电脑输出布。即可实现本小题要求。
(3)第三问 要求人全输,比较简单。不需要调用random函数,只需让电脑出拳赢过人即可。本设计调用的是NotWin函数
2. 其次,由于java 功能十分强大,本设计考虑导入swing包里的ImageIcon、JButton、JFrame类和awt包里的ActionEvent、ActionListener类,实现GUI功能,用户操作
比较简单,有更好的直观体验。
3. 对于(1)、(2)、(3)三种要求,需要在代码中实现用户自主选择模式,进行
猜拳。因此要首先选择模式1、2、3,通过变量flag的取值来决定各个按钮内部调用(1)、(2)、(3)中的哪个函数。
三.自我评价
1、人机交互性
首先为了提升使用感受,我们的操作页面采用了图形用户界面(GUI)GUI主要功能是实现人与计算机等电子设备的人机交互。
2、美观性
对日新月异的电子产品来说,图形用户界面越来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美观、友好的界面设计往往更能吸引使用者
3、设计
本程序设计了美观的界面:将结果、得分等数据更直观的呈现出来,有123三种模式可供选择,用户出拳简单。同时还有胜率实时呈现。

三、代码风格
1. 一个类Javagame、一个构造方法Javagame、一个成员方法finalresult、一个main函数作为入口。
2. finalresult 方法作为结果返回函数,在WinWin0-2NotWin 函数里调用,将结果返回到对应就JLabel里。
3. ActionListener方法里的ActionEvent 事件、getactioncommand是控件内部的一个字符串,用于标识控件的状态。此函数可以取得控件的状态,从而决定到底该做什么。
4. 模式选择监听器的三个按钮中,通过改变flag的值,从而决定人出拳监听器调用WinWin0-2NotWin 三个函数中的哪一个。
5. 由于监听器中需要用到图片文件,要调用本地文件,所以请把文件夹里的六个图片放在F盘根目录之后在打开代码,以免影响评分。

package test;

import java.awt.Color;
import java.awt.Font;
import java.awt.event.ActionEvent;
import java.awt.event.ActionListener;

import javax.swing.ImageIcon;
import javax.swing.JButton;
import javax.swing.JFrame;
import javax.swing.JLabel;

public class Test extends JFrame {
JLabel win,draw,lose,score,count;//设置标签,分别为赢、平、输、得分、总局
JLabel jl,jl1; //设置标签,分别为“电脑输出是”、“你输出的是”
final JLabel jl2,jl3;//设置标签,分别是电脑输出是与你输出的是的内容
JLabel jl4,jl5; //猜拳的结果显示“你赢了”,“你输了”,“平手”
public String person;
public String m;
int j;
int i;
int k;
int swin,sdraw,slose,sscore;
int flag1, count1;
final String[] car = new String[3];
public void Win0(String person) {
car[0] = "石头";
car[1] = "剪刀";
car[2] = "布";
person = car[j];
i = (int) (Math.random()*3);
if(i==0)
    k=0;
else if(i==1)
    k=1;
else if(i==2)
    k=2;
String com=car[k] ;

//判断输赢
if (com.equals(person)) {
jl5.setText("平手");
flag1 = 0;
} else if (com.equals("剪刀") && person.equals("石头") ||
        com.equals("石头")&& person.equals("布") ||
        com.equals("布") && person.equals("剪刀")) {
jl5.setText("你赢了");
flag1 = 2;
} else {
jl5.setText("你输了");
flag1 = 1;
}
this.finalresult();
}

public Test() {
JFrame jf = new JFrame();
setSize(700, 700);
this.setTitle("猜拳游戏");
this.setLayout(null);
win = new JLabel("赢:"+swin);
draw = new JLabel("平:"+sdraw);
lose = new JLabel("输:"+slose);
score = new JLabel("得分:"+sscore);
count = new JLabel("总局:"+count1);

    win.setBounds(50, 0, 80, 50);
    draw.setBounds(130, 0, 80, 50);
    lose.setBounds(210, 0, 80, 50);
    score.setBounds(290, 0, 100, 50);
    count.setBounds(450, 0,100, 50);

    Font f1 = new Font("华文行楷",1,23);
    win.setFont(f1);
    draw.setFont(f1);
    lose.setFont(f1);
    score.setFont(f1);
    count.setFont(f1);

    win.setForeground(Color.blue);
    draw.setForeground(Color.green);
    lose.setForeground(Color.cyan);
    score.setForeground(Color.red);
    count.setForeground(Color.pink);
    this.setBackground(Color.yellow);

    this.add(win);
    this.add(draw);
    this.add(lose);
    this.add(score);
    this.add(count);

    jl = new JLabel("电脑出的是:");
    jl.setBounds(50, 100, 150, 70);
    this.add(jl);
    jl1 = new JLabel("你出的是:");
    jl1.setBounds(50, 210, 150, 70);
    this.add(jl1);
    // 电脑的出的拳标签
    jl2 = new JLabel();
    jl2.setBounds(200, 100, 150, 70);
    this.add(jl2);
    //我出的拳的标签
    jl3 = new JLabel();
    jl3.setBounds(200, 210, 150, 70);
    this.add(jl3);
    jl4 = new JLabel("输出结果:");
    jl4.setBounds(50, 500, 150, 70);
    this.add(jl4);
    jl5 = new JLabel("");
    jl5.setBounds(200, 500, 150, 70);
    this.add(jl5);

    Font f2 = new Font("华文行楷",1,20);
    jl.setFont(f2);
    jl1.setFont(f2);
    jl2.setFont(f2);
    jl3.setFont(f2);
    jl4.setFont(f2);
    jl5.setFont(f2);

    // 按钮
    final JButton btn = new JButton("");
    btn.setBounds(200, 210, 50, 70);
    this.add(btn);
    final JButton btn1 = new JButton("");
    btn1.setBounds(280, 210, 50, 70);
    this.add(btn1);
    final JButton btn2 = new JButton("");
    btn2.setBounds(360, 210, 50, 70);
    this.add(btn2);

    final JButton clear = new JButton("清除数据");
    Font f3 = new Font("华文行楷",1,20);
    clear.setFont(f3);
    clear.setBounds(50, 380, 160, 50);
    this.add(clear);
    btn.setBorderPainted(false);
    btn1.setBorderPainted(false);
    btn2.setBorderPainted(false);
    btn.setIcon(new ImageIcon("F:\\shitou.jpg"));
    btn1.setIcon(new ImageIcon("F:\\jiandao.jpg"));
    btn2.setIcon(new ImageIcon("F:\\bu.jpg"));

btn.addActionListener
      (new ActionListener() {

public void actionPerformed(ActionEvent arg0) {
//如果你鼠标点击的是石头按钮
j = 0;
String b = btn.getActionCommand();
jl3.setText(b);
//jl3.setIcon(new ImageIcon(MyImg.class.getResource(j+".png")));
Win(person);
//Test.this.jl2.setIcon(new ImageIcon(MyImg.class.getResource(i+".png")));
Test.this.jl2.setText(car);
System.out.println(car);
}
}
     );

btn1.addActionListener(new ActionListener() {
public void actionPerformed(ActionEvent arg0) {
j = 1;
String b1 = btn1.getActionCommand();
jl3.setText(b1);
//jl3.setIcon(new ImageIcon(MyImg.class.getResource(j+".png")));
Win(person);
//Test.this.jl2.setIcon(new ImageIcon(MyImg.class.getResource(i+".png")));
Test.this.jl2.setText(car);
System.out.println(car);
System.out.println(b1);
}
});

btn2.addActionListener(new ActionListener() {
public void actionPerformed(ActionEvent arg0) {
j = 2;
String b2 = btn2.getActionCommand();
jl3.setText(b2);
//jl3.setIcon(new ImageIcon(MyImg.class.getResource(j+".png")));
Win(person);
Test.this.jl2.setText(car);
System.out.println(car);
//Test.this.jl2.setIcon(new ImageIcon(MyImg.class.getResource (i+".png")));
System.out.println(b2);
}
});
clear.addActionListener(new ActionListener() {

@Override
public void actionPerformed(ActionEvent e) {

    if(e.getSource() == clear){
           swin = 0;
           sdraw = 0;
           slose = 0;
           sscore = 0;
           count1 = 0;

           win.setText("赢:" + swin);
           draw.setText("平:" + sdraw);
           lose.setText("输:" + slose);
           score.setText("得分:" + sscore);
           count.setText("总局:" + count1);
          }
}
});
this.setVisible(true);
this.setDefaultCloseOperation(EXIT_ON_CLOSE);
this.setLocationRelativeTo(null);
this.setResizable(false);
}

private void finalresult() {

if(flag1==0){
sdraw ++;
draw.setText("平:"+sdraw);
score.setText("得分:"+sscore);
}
if(flag1==1){
slose ++;
sscore=sscore-1;
lose.setText("输:"+slose);
score.setText("得分:"+sscore);
}
if(flag1==2) {
swin ++;
sscore=sscore+1;
win.setText("赢:"+swin);
score.setText("得分:"+sscore);
}
count1=swin+slose+sdraw;
count.setText("总局:"+count1);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Test u= new Test();

}

}

网友A(2020-10-27):
   看不懂,听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