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些电子元件,很想知道那些是必要的。

楼主(2020-07-13):
我是个新手,想买些元件做实验,但种类太多了,只想买些必要的,希望大家告诉我最好买什么以及多少个,谢谢!

多选投票: ( 最多可选 5 项 ), 共有 30 人参与投票 查看投票参与人

投票已经结束

22.22% (28)
19.84% (25)
8.73% (11)
15.08% (19)
17.46% (22)
7.94% (10)
3.97% (5)
4.76% (6)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A:
没有必要与不必要吧,要看你想做什么实验,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B:
这个要看你做什么实验才能知道要什么,都不知道你要干啥,怎么建议呀

网友C:
需要什么就买什么,刚够用最好,千万不要囤积,否则你无用的元件就会越积越多,丢掉可惜,不丢烦人,若干年以后,用不到的元件还是当垃圾丢掉。经常用的元件可以多买点,7805、100uf1000uf常用的电阻电容,这个因人而异,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D:
网上有那种卖常用电子元器件套装的,可以考虑

网友E:
104电容
4.7K电阻
8050和8550三极管
除了以上四样是真正常用的,其它的,用到几个就买几个,封装取决于你个人爱好和实际需要

网友F:
电阻1K\10K来一斤,电容103\104\224\474\105来半斤,三级管s8050\s8550\二两,自带酒

网友F:
电阻103\104\224\474\105各来半斤,电容1K\10K各来一斤,三级管S8050\S8550各来两两,酒水自带

网友G:
我买都是买一大包,在设计电路板时,一些金属膜电阻,瓷片电容,电解电容,PNP,NPN三极管,等等这些当然是必不可少的在进行电路的制作时,还有一些ch340,cp2102这些器件之类的

网友H:
常备的可以买多一点比如0603的 0Ω电阻1k电阻 10k电阻   0603的0.1uf电容  三极管npn  和 pnp,这些可以多买一点(多买便宜)因为这些经常用到,其他的需要用的的时候再买

网友I:
没有不必要的,只用用的少的

网友J:
基本常用的电阻和电容多备点

网友K:
我也买了一堆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

网友L:
就买那种电阻电容原件包,各种值都有,二极管三极管都用的到,不用买太多,一小包那种就够,有什么缺少的东西 等你做实验的时候肯定还会买其他芯片,到时候一起买就行。

网友M:
比如做一块板子 用到什么买什么吧  有些东西放着用到的时候很少 价格都很便宜了 假设光立方吧 这个发光二极管多个几十个就没问题了 易损件可以多备几个

网友N:
我选了1、2、4,也是较难买的,参数太多。电阻用的最多

网友O:
看你做什么用喽,做51最小系统多的话那就是晶振12M、11.0592M  1k、10k、4.7k、330欧的电阻,10uf电解电容,22、30、104的瓷片,103排阻,以及其余的蜂鸣器、8050.8550三极管、led呀,传感器呀之类的

网友P:
都是基础的   主要还得看实验

网友Q:
先做个稳压电源,反正用得上。

网友R:
用什么买什么,常用的元器件还是要用的

网友S:
最好买电子试验元件包,基本配齐了,价格也不贵

网友T:
那要看你向那个方向去发展,如学单片机买一些与单片机有关的元器件,如只想做纯硬件电路就买一些常用门电路和555等,还要买一些电源稳压电路如7805 7812等,

网友U:
我觉得首先根据所要制作的电路,采购相关元件,采取任务需求驱动型。不同的电路需要不同的元件,不能买一堆别人常用的元件放在那里闲置吧

网友V:
这要看你设计啥了

网友W:
购买实验所需的东西,不仅限于在那里列出的那些。

网友X:
用到的都是必要的。。。

网友N:
这些年爱上了MOS,但也要有电阻,否则不行。所以我没选择三极管、没选继电器

网友Y:
这个主要看你做什么了,每个电路必不可少的电阻,基本引用电路电阻电容,还要看封装大小等等,再复杂一点的可能用到电感,稳压芯片,晶振,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