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抽奖原理图,实在搞不懂这个SW1开关的作用,有懂的吗?

楼主(2020-07-13):
(图片)

网友A:
这个拨码开关当某一个开关拨过去的时候就输入低电平,至于怎么用,还需要看设计

网友B:
这个SW1开关的作用是控制随机数的初始化种子

void initrand(void)
{
           unsigned char counter=0;
    P1 = 0xff;
    sw = P1;
    counter = 0;  //统计开关闭合的数码
    if(sw0 == 1)
    {
       counter++;
    }
    if(sw1 == 1)
    {
       counter++;
    }
    if(sw2 == 1)
    {
       counter++;
    }
    if(sw3 == 1)
    {
       counter++;
    }
    if(sw4 == 1)
    {
       counter++;
    }
    if(sw5 == 1)
    {
       counter++;
    }
    if(sw6 == 1)
    {
       counter++;
    }
    if(sw7 == 1)
    {
       counter++;
    }
    srand(counter);       //初始化种子
}

http://www.51hei.com/bbs/dpj-159156-1.html

网友C:
void srand (unsigned seed); seed:随机数产生器的初始值(种子值)。
通过拨码开关可以产生不同的种子值,根据不同的初始化种子就能产生不同系列的随机数,这样能让数据更大意义上的随机

网友D:
抽奖,要有随机数,这是基本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