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单片机计算器程序 LED数码管的显示出错

楼主:
我在个简易的计算器,想要能够实现加减乘除、清零。用到AT89C51,8255A,74LS373,6位LED数码管,不知为什么LED总是显示同一个数字而且只显示一位,哪位大佬可以救救我吗?能帮我看看是哪里出错了吗?

完整电路图

完整电路图

网友A(2020-07-13):
没有程序,只能猜测数码管位选有问题。看你这图是用汇编写的么?如果不是,可以尝试用P2口控制825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程序,只能猜测数码管位选有问题。看你这图是用汇编写的么?如果不是,可以尝试用P2口控制8255

程序放在了压缩包里,我是用c语言写的,要求是要使用8255,但我可能还是不太会用,我把代码贴在下面了,求大佬相助~

#include <stdio.h>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include <ctype.h>
#include <absacc.h>

#define PA PBYTE[0X00]
#define PB PBYTE[0X20]
#define Cont PBYTE[0X60]
#define E 100000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int unsigned long int

uchar operand1[7], operand2[7];  /*   操作数   */
uchar operator;                                         /*   操作符   */

Lint number(uchar*  );//将字符串化为整数
uchar keyscan(); //键盘扫描
void buf(Lint value); //更新显示缓存
void disp(void);//显示
void delay(uint);//延时
Lint compute(Lint va1,Lint va2,uchar opera);//运算

uchar code table[] =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0x77, 0x7c, 0x39, 0x5e, 0x79, 0x71, 0x00};

uchar dbuf[6] = {16,16,16,16,16,16};                    /*   显示缓存   */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
              键盘扫描程序
       将按键转化为字符并作为输出
    ','#'分别表示清零键和没有键按下
*******************************************/

uchar keyscan()
{
        uchar key;/*   按键值标记变量    */

        P1=0xfe;  //扫描键盘第1行
        while((P1 & 0xf0) != 0xf0)                     /*      有按键按下     */
        {
                delay(3);                                                /*      去抖动延时     */
                while((P1 & 0xf0) != 0xf0)                                   /*      再次确认     */
                {
                        switch(P1)
                        {
                                case 0xee: key='7';break;
                                case 0xde: key='8';break;
                                case 0xbe: key='9';break;
                                case 0x7e: key='/';break;
                                default: key='#';
                        }
                        while((P1&0xf0)!=0xf0);
                }
        }

        P1=0xfd;  //扫描键盘第2行
        while((P1 & 0xf0) != 0xf0)                     /*      有按键按下     */
        {
                delay(3);                                                /*      去抖动延时     */
                while((P1 & 0xf0) != 0xf0)                                   /*      再次确认     */
                {
                        switch(P1)
                        {
                                case 0xed: key='4';break;
                                case 0xdd: key='5';break;
                                case 0xbd: key='6';break;
                                case 0x7d: key='*';break;
                                default: key='#';
                        }
                        while((P1&0xf0)!=0xf0);
                }
        }

        P1=0xfb;  //扫描键盘第3行
        while((P1 & 0xf0) != 0xf0)                     /*      有按键按下     */
        {
                delay(3);                                                /*      去抖动延时     */
                while((P1 & 0xf0) != 0xf0)                                   /*      再次确认     */
                {
                        switch(P1)
                        {
                                case 0xeb: key='1';break;
                                case 0xdb: key='2';break;
                                case 0xbb: key='3';break;
                                case 0x7b: key='-';break;
                                default: key='#';
                        }
                        while((P1&0xf0)!=0xf0);
                }
        }

        P1=0xf7;  //扫描键盘第4行
        while((P1 & 0xf0) != 0xf0)                     /*      有按键按下     */
        {
                delay(3);                                                /*      去抖动延时     */
                while((P1 & 0xf0) != 0xf0)                                   /*      再次确认     */
                {
                        switch(P1)
                        {
                                case 0xe7: key=';break;
                                case 0xd7: key='0';break;
                                case 0xb7: key='=';break;
                                case 0x77: key='+';break;
                                default: key='#';
                        }
                        while((P1&0xf0)!=0xf0);
                }
        }

        return key;

}

void main()
{

        Lint value1, value2, result;                   /*    数值1,数值2,结果    */
        uchar ckey, cut1 = 0, cut2 = 0;  /*    ckey键盘输入字符    */
        uchar operator;                               /*         运算符         */
        uchar i, bool = 0,  t=0 ;
        Cont=0x81;
        P1=0xff;

init:
    buf(0);//初始化
        disp();
        value1=value2=0 ;
        result = 0;
        cut1 = cut2 = 0;
        bool = 0;                        /*操作数标识符*/

        t = 0 ;                                 /*连续运算*/

        for(i = 0;i < 7;i++)
        {
                operand1[i] = '\0';
                operand2[i] = '\0';
        }                                  /*         初始化         */

        while(1)
        {
                ckey=keyscan();//读键盘值
                if(ckey!='#')
                {
                        if(isdigit(ckey))/*  isdigit函数,字符是阿拉伯数字返回非0值,否则返回0  */
                        {
                                switch(bool)
                                {
                                        case 0:
                                                if(cut1>5)
                                                {
                                                        value1=E;buf(value1);disp();break;
                                                }
                                                operand1[cut1] = ckey;
                                                operand1[cut1+1] = '\0';
                                                value1 = number(operand1);  /*  将字符串转化为整数  */
                                                cut1++;
                                                buf(value1);
                                                disp();
                                                break;
                                        case 1:
                                                if(cut2 > 5)
                                                {
                                                    value2 = E ; buf(value2); disp() ; break ;
                                                }
                                                t = 1 ;
                                                operand2[cut2] = ckey;
                                                operand2[cut2+1] = '\0';
                                                value2 = number(operand2);
                                                cut2++;
                                                buf(value2);
                                                disp();
                                                break;
                                        default: break;
                                }
                        }
                        else if(ckey=='+'||ckey=='-'||ckey=='*'||ckey=='/')
                        {
                                bool=1;
                                if(t==1) //判断是否为连续运算
                                {
                                        value1=compute(value1,value2,operator);     /*  显示上一步运算结果  */
                                        cut2 = 0 ;
                                 }
                                buf(value1);
                                disp();
                                operator = ckey;
                                //s = 0 ;
                        }
                        else if(ckey=='=') //计算结果
                        {
                                result= compute(value1,value2,operator);
                                buf(result);
                                disp();
                                while(1)
                                {
                                        ckey=keyscan();
                                        if(ckey==')  //若按下清零键跳回开始
                                           goto init;
                                        else{
                                                buf(result);
                                                disp();
                                        }
                                }
                        }
                        else if(ckey==') //若按下清零键跳回开始
                        {
                                goto init;
                        }
                 }
                 disp();
        }
}

/******************************************
                 number函数
                     将字符串转化为整数
*******************************************/

Lint number(uchar operand[] )
{
        Lint n=0, i, j ;
        for(i=0 ; i<6 ; i++ )
        {
           if(operand[i]=='\0'){ break ; }
           n=n*10 ;
           j=operand[i]-'0' ;
           n=n+j ;
        }
        return n ;
}

/******************************************
                 运算函数

输入:操作数和操作符
输出:计算结果
*******************************************/
Lint compute(Lint va1,Lint va2,uchar opera)
{
        Lint result;
        switch(opera)
        {
                case '+':
                        result=va1+va2;
                        break;
                case '-':
                        if(va1<va2){
                                result=E;
                                break;
                        }
                    else{
                            result=va1-va2;
                            break;
                        }
                case '*':
                        result=va1*va2;
                        break;
                case '/':
                        if(va2==0){
                                result=E;
                                break;
                        }
                        else{
                                result=va1/va2;
                                break;
                        }
                default:
                        result=E;
                        break;
        }
        return result;
}

/*******************************************
              更新显示缓存

输入:无符号整数
输出:将输入送入显示缓存,溢出或出错显示E
*******************************************/
void buf(Lint value)
{
        uchar i;
        if(value==0)
        {
                dbuf[5]=0;
                i=4;
        }
        else if(value==E||value>99999)
        {
                dbuf[5]=15;///////////////////////////////////////
                i=4;
        }
        else{
                for(i=5;value>0;i--){
                        dbuf[i]=value%10;
                        value/=10;
                }
        }
        for(i=i+1;i>0;i--){
                dbuf[i-1]=16;
        }
}

/*******************************************
               显示函数
*******************************************/
void disp(void)
{
        uchar i,j;
        i=0xfe;
        for(j=0;j<6;j++)
        {
                PB=i;
                PA=table[dbuf[j]];
                i=_crol_(i,1);
                delay(3);
                PA=0xff;
        }

}

网友C:
先行调试显示部分,认为设置从1位到6位的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程序放在了压缩包里,我是用c语言写的,要求是要使用8255,但我可能还是不太会用,我把代码贴在下面了, ...

之前没注意看,你的按键扫描电路是有问题的,不应该接地,具体你可以参考网上的图。
程序最后void dips()里面将i=_crol_(i,1);改成i=i<<1;是可以解决只显示一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