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没定义的函数怎么理解?

楼主(2020-07-13):
/*        名称:74HC595串入并出芯片应用
        说明:74HC595是具有一个8位串入并出的移位寄存器和一个8位输出寄存器,
        本例利用74HC595,通过串行输入数据来控制数码管的显示。
*/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H_CP=P2^0;                //移位时钟脉冲
sbit DS=P2^1;                        //串行数据输入
sbit ST_CP=P2^2;                //输出锁存器控制脉冲
uchar temp;
uchar code DSY_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i;
        while(ms--) for(i=0;i<120;i++);
}
//串行输入子程序
void In_595()
{
        uchar i;
        for(i=0;i<8;i++)
        {
                temp<<=1;DS=CY;
                SH_CP=1;                //移位时钟脉冲上升沿移位
                _nop_();_nop_();
                SH_CP=0;
        }
}
//并行输出子程序
void Out_595()
{
        ST_CP=0;_nop_();
        ST_CP=1;                //上升沿将数据送到输出锁存器
        _nop_();
        ST_CP=0;                //锁存显示数据
}
//主程序
void main()
{
        uchar i;
        while(1)
        {
                for(i=0;i<10;i++)
                {
                        temp=DSY_CODE[ i];
                        In_595();                        //temp中的一字节数据串行输入74HC595
                        Out_595();                        //74HC595移位寄存数据传输到存储寄存器并出现在输出端
                        DelayMS(200);
                }
        }
}
--------------In_595()-------------这个函数啥意思?都没看到有定义啊

网友A:
void In_595()
{
        uchar i;
        for(i=0;i<8;i++)
        {
                temp<<=1;DS=CY;
                SH_CP=1;                //移位时钟脉冲上升沿移位
                _nop_();_nop_();
                SH_CP=0;
        }
}

上面就是 In_595() 的原函数。

网友B:
上面不就是吗
//串行输入子程序
void In_595()
{
        uchar i;
        for(i=0;i<8;i++)
        {
                temp<<=1;DS=CY;
                SH_CP=1;                //移位时钟脉冲上升沿移位
                _nop_();_nop_();
                SH_CP=0;
        }
}

网友C:
你这C语言学的,如果在调用之前定义,就不用声明,如果在调用之后定义,就需要声明一下,然后就可以在调用之后去定义这个函数。
还有,你都没有搞清楚声明和定义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In_595()
{
        uchar i;

你好   _nop_();_nop_();  这条语句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In_595()
{
        uchar i;

temp<<=1这个是左移1位后赋值给temp是吗? 还有DS=CY是啥含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   _nop_();_nop_();  这条语句啥意思

_nop_();是空操作,延时用的,一个nop为1个指令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_nop_();是空操作,延时用的,一个nop为1个指令周期

temp<<=1这个是左移1位后赋值给temp是吗? 还有DS=CY是啥含义
这个也帮忙回复下 谢谢

网友D:
串行输入子函数不就是定义的吗,

网友E:
void In_595()
{
        uchar i;
        for(i=0;i<8;i++)
        {
                temp<<=1;DS=CY;
                SH_CP=1;                //移位时钟脉冲上升沿移位
                _nop_();_nop_();
                SH_CP=0;
        }
}
你仔细看,In_595()这个是你自己定义的函数,因为定义了,所以它就叫In_595()这个名字,后面的In_595()都是直接调用这个函数的

网友F:
看来学单片机不仅要抄别人分享的程序,更要理解抄来的程序,才能消化吸收,真正变成自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void In_595()
{
        uchar i;

对。没注意看 viod out_595()也是定义了

网友G:
这个就要看你其他头文件有没有定义

网友H(2020-10-23):
//串行输入子程序
void In_595()
{
        uchar i;
        for(i=0;i<8;i++)
        {
                temp<<=1;DS=CY;
                SH_CP=1;                //移位时钟脉冲上升沿移位
                _nop_();_nop_();
                SH_CP=0;
        }
}
//并行输出子程序
void Out_595()
{
        ST_CP=0;_nop_();
        ST_CP=1;                //上升沿将数据送到输出锁存器
        _nop_();
        ST_CP=0;                //锁存显示数据
}
上面就是 In_595() 的原函数,要了解每一句的涵意,需要看595的sheetdata才能了解移位时的工作方式。然后才能真明白 In_595() 的原函数。

网友I:
先声明,后调用

网友J:
对函数缺少声明

楼主(2021-10-27):
引用 网友H:
//串行输入子程序
void In_595()
{

高手   谢谢  做什么产品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好   _nop_();_nop_();  这条语句啥意思

一个机器周期,AT89C51一个机器周期是1us

网友L:
引用 楼主:
你好   _nop_();_nop_();  这条语句啥意思

这个是头文件库里自带的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