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单片机的智能家用空气质量监测系统源程序

楼主(2020-07-13):
系统包括温湿度监测模块、烟雾监测模块、PM2.5监测模块、甲醛监测模块及显示报警模块,主要实现了对温湿度、PM2.5、甲醛和烟雾的实时监测。系统采用LCD液晶屏将各个传感器监测到的数据分别进行实时显示。当传感器监测值超出设定值范围时进行声光报警,并通过控制继电器来模拟加湿器、风扇、灭火装置的开关,对室内环境进行调节。注释有点乱码查看工程文件即可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ht11.h"
#include "adc.h"
#include "beep.h"
#include "jdq.h"
#include "math.h"
int main(void)
{
        u8 t=0;
  int b;
        u8 temperature;
        u8 humidity;
  u16 adcx1;
        u16 adcx;
        u16 pm;
        u16 ms;
        float msk;
        float temp;
  double x,y;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LCD_Init();                                   //初始化LCD
        Adc_Init1();
  Adc_Init2();
        Adc_Init3();
        BEEP_Init();
  JDQ1_Init();
        JDQ2_Init();
        JDQ3_Init();
        JDQ4_Init();
        POINT_COLOR=RED;                //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howString(30,50,200,16,16,"DHT11");
        LCD_ShowString(30,130,200,16,16,"MQ2");
        LCD_ShowString(30,220,200,16,16,"JQ: ");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LCD_ShowString(30,150,200,16,16,"ADC_CH0_VAL:");
        LCD_ShowString(30,170,200,16,16,"ADC_CH0_VOL:0.000V");

while(DHT11_Init())        //DHT11初始化
        {
                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DHT11 Error");
                delay_ms(200);
                LCD_Fill(30,70,239,130+16,WHITE);
                delay_ms(200);
        }
        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DHT11 OK");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LCD_ShowString(30,90,200,16,16,"Temp:  C");
        LCD_ShowString(30,110,200,16,16,"Humi:  %");

while(1)
        {
                if(t%10==0)                        //每100ms读取一次
                {
                        DHT11_Read_Data(&temperature,&humidity);        //读取温湿度值
      temperature=temperature*0.9;
                        humidity=humidity*0.9;
                        LCD_ShowNum(30+40,90,temperature,2,16);        //显示温度
                        LCD_ShowNum(30+40,110,humidity,2,16);                //显示湿度
                }
                 delay_ms(10);
                t++;
                if(t==20)
                {
                        t=0;

                }
          adcx1=Get_Adc1_Average(ADC_Channel_10,10);
                adcx1=adcx1*0.75;
                LCD_ShowxNum(126,150,adcx1,4,16,0);//显示ADC的值

                temp=(float)adcx1*(3.3/4096);

                adcx=temp;
                LCD_ShowxNum(126,170,adcx,1,16,0);//显示电压值
                temp-=adcx;
                temp*=1000;
                LCD_ShowxNum(142,170,temp,3,16,0X80); //减去整数部分,放大一千倍。显示小数部分

                delay_ms(250);

                pm=Get_GP2Y_Average(20);
                LCD_ShowString(30,200,200,16,16,"PM2.5:");
                LCD_ShowxNum(80,200,pm,4,16,0);//显示ADC的值

                delay_ms(250);
                LCD_ShowString(70,220,200,16,16,"0.000V");
          ms=Get_Adc3_Average(ADC_Channel_13,5);
                //LCD_ShowxNum(80,220,ms,4,16,0);
                msk=(float)ms*(3.3/4096);
                ms=msk;
                x=(2.852*msk)-(0.210*msk*msk)-7.071;
                LCD_ShowxNum(70,220,ms,1,16,0);//显示电压值
                msk-=ms;
                msk*=1000;
                LCD_ShowxNum(86,220,msk,3,16,0X80);

                y=exp(x);
                y=0.76*y;
                LCD_ShowString(80,240,200,16,16,"0.000");
                ms=y;
                LCD_ShowxNum(80,240,ms,1,16,0);
                y-=ms;
                y*=1000;
                LCD_ShowxNum(96,240,y,3,16,0X80);

for (b=0;b<3;b++)
                {
                 if (pm>125)
                        {
                BEEP=0;
    LED0=!LED0;
                delay_ms(300);//延时300ms
                BEEP=1;
                LED0=!LED0;
                delay_ms(300);
                        }
                }
for (b=0;b<3;b++)
                {
                 if (adcx1>1200)
                        {
                BEEP=0;
    LED0=!LED0;
                delay_ms(200);//延时300ms
                BEEP=1;
                LED0=!LED0;
                delay_ms(200);
                        }
                }

        if (adcx1>=1200)
                {
                        JDQ1=1;

                }
                if (adcx1<1200)
                {
                        JDQ1=0;
                }
        if (temperature>26||ms>2000)
                {
                        JDQ2=1;

                }

                if (temperature<= 26&&ms<2000)
                {
                        JDQ2=0;
                }

        if (humidity<40)
                {
                        JDQ3=1;

                }
                if (humidity>50)
                {
                        JDQ3=0;
                }
if (pm>125)
                {
                        JDQ4=1;

                }
                if (pm<100)
                {
                        JDQ4=0;
                }
        }
}

网友A(2021-11-26):
请问能够把仿真图发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