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模块与CH9328的使用源程序

楼主(2020-07-13):
我用的是stc系列的单片机(stc89c52rc),现在12和15抗干扰能力更强(推荐使用)。键盘模块用的是ch9328模块(如下图)

把单片机最小系统板的RXD与ch9328模块的TXD相连,TXD与模块的RXD相连。
按钮可以接到p0.0到p0.7等等,另一端接的是地,输出在电脑上的是数字的123......等等。

#include "reg52.h"
sbit k1=P1^0;//编码器开关接口
sbit k2=P1^1;//编码器开关接口
sbit k3=P1^2;//编码器开关接口
sbit k4=P1^3;//编码器开关接口
sbit k5=P1^4;//编码器开关接口
sbit k6=P1^5;//编码器开关接口
sbit k7=P1^6;//编码器开关接口
sbit k8=P1^7;//编码器开关接口
sbit k9=P2^0;//编码器开关接口
sbit k10=P2^1;//编码器开关接口
sbit k11=P2^2;//编码器开关接口
sbit k12=P2^3;//编码器开关接口
//编码器C接口直接接地
unsigned char key[8],i;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b)//串口发送字符
{
        SBUF=b;
        while(!TI);
        TI=0;
}
void init()//初始化函数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SCON=0X4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1123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a;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波特率9600,0xf4:22.1184M;0xfa:11.0592M
//        PCON=0X00;                        //波特率加倍
//        TH1=0Xfd;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波特率9600,0xf4:22.1184M;0xfa:11.0592M
        TL1=TH1;
        TR1=1;        //打开计数器
}

void delay(int x)//延时1Ms函数
{
    unsigned char a,b;
        for(x;x>0;x--)
                for(b=80;b>0;b--)
                        for(a=10;a>0;a--);
}
void keys()
{
          for(i=0;i<8;i++) key[i]=0x00;
                if(k1==0)
                {
                        delay(10);
                        if(k1==0)
                        {
                                key[2]=0x31;
                                for(i=0;i<8;i++)
                                        sendbyte(key[i]);
                                while(!k1);
                        }
                }
                if(k2==0)
                {
                        delay(10);
                        if(k2==0)
                        {
                                key[2]=0x32;
                                for(i=0;i<8;i++)
                                        sendbyte(key[i]);
                                key[2]=0x00;//按下后发送的松开
                                for(i=0;i<8;i++)
                                        sendbyte(key[i]);
                                while(!k2);
                        }
                }
                if(k3==0)
                {
                        delay(10);
                        if(k3==0)
                        {
                                key[2]=0x33;
                                for(i=0;i<8;i++)
                                        sendbyte(key[i]);
                                key[2]=0x00;//按下后发送的松开
                                for(i=0;i<8;i++)
                                        sendbyte(key[i]);
                                while(!k3);
                        }
                }
                if(k4==0)
                {
                        delay(10);
                        if(k4==0)
                        {
                                key[2]=0x34;
                                for(i=0;i<8;i++)
                                        sendbyte(key[i]);
                                key[2]=0x00;//按下后发送的松开
                                for(i=0;i<8;i++)
                                        sendbyte(key[i]);
                                while(!k4);
                        }
                }
                if(k5==0)
                {
                        delay(10);
                        if(k5==0)
                        {
                                key[2]=0x35;
                                for(i=0;i<8;i++)
                                        sendbyte(key[i]);
                                key[2]=0x00;//按下后发送的松开                1223445612
                                for(i=0;i<8;i++)
                                        sendbyte(key[i]);
                                while(!k5);
                        }
                }
                if(k6==0)
                {
                        delay(10);
                        if(k6==0)
                        {
                                key[2]=0x36;
                                for(i=0;i<8;i++)
                                        sendbyte(key[i]);
                                key[2]=0x00;//按下后发送的松开
                                for(i=0;i<8;i++)
                                        sendbyte(key[i]);
                                while(!k6);
                        }
                }

                if(k7==0)
                {
                        delay(10);
                        if(k7==0)
                        {
                                key[2]=0x37;
                                for(i=0;i<8;i++)
                                        sendbyte(key[i]);
                                key[2]=0x00;//按下后发送的松开
                                for(i=0;i<8;i++)
                                        sendbyte(key[i]);
                                while(!k7);
                        }
                }

                if(k8==0)
                {
                        delay(10);
                        if(k8==0)
                        {
                                key[2]=0x38;
                                for(i=0;i<8;i++)
                                        sendbyte(key[i]);
                                key[2]=0x00;//按下后发送的松开
                                for(i=0;i<8;i++)
                                        sendbyte(key[i]);
                                while(!k8);
                        }
                }

                if(k9==0)
                {
                        delay(10);
                        if(k9==0)
                        {
                                key[2]=0x39;
                                for(i=0;i<8;i++)
                                        sendbyte(key[i]);
                                key[2]=0x00;//按下后发送的松开
                                for(i=0;i<8;i++)
                                        sendbyte(key[i]);
                                while(!k9);
                        }
                }

   if(k10==0)
                {
                        delay(10);
                        if(k10==0)
                        {
                                key[2]=0x61;
                                for(i=0;i<8;i++)
                                        sendbyte(key[i]);
                                key[2]=0x00;//按下后发送的松开
                                for(i=0;i<8;i++)
                                        sendbyte(key[i]);
                                while(!k10);
                        }
                }

   if(k11==0)
                {
                        delay(10);
                        if(k11==0)
                        {
                                key[2]=0x62;
                                for(i=0;i<8;i++)
                                        sendbyte(key[i]);
                                key[2]=0x00;//按下后发送的松开
                                for(i=0;i<8;i++)
                                        sendbyte(key[i]);
                                while(!k11);
                        }
                }

   if(k12==0)
                {
                        delay(10);
                        if(k12==0)
                        {
                                key[2]=0x63;
                                for(i=0;i<8;i++)
                                        sendbyte(key[i]);
                                key[2]=0x00;//按下后发送的松开
                                for(i=0;i<8;i++)
                                        sendbyte(key[i]);
                                while(!k12);
                        }
                }
}
void main(void)//主函数        1111111111111224399
{

        P1=0xff;
        init();//初始化函数
        while(1)
        {

                keys();
        }
}

以上程序51hei下载地址:

网友A(2020-10-12):
老哥,你的键值怎么对应的啊,我按照给的键值表写进去显示出来的不一样

网友B:
51小板卡不错,哪里买的。

楼主(2020-12-25):
引用 网友B:
51小板卡不错,哪里买的。

τ 宝,我看这个晶振是贴片的就感觉还行,还有GND和5V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你的键值怎么对应的啊,我按照给的键值表写进去显示出来的不一样

键码值对应的是键盘上的104键,分数字键盘的123....和主键盘的123.....我这程序写的是主键盘的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