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电路中为什么MOC3023不能触发可控硅调光?

楼主(2020-07-13):
以前用光耦触发可控硅,已经成功,但是,从来没有用光耦调功,这次准备用光耦触发可控硅调功,那肯定就是要先实验调光,想当然的以为只要可以触发可控硅的光耦肯定可以调功。
电路图严格按照手册给出的原理图一模一样画出来的,考虑到3023的驱动电流只有3-5毫安,价格也不贵,就买了几片MOC3023,单片机编程过零点之后延时触发可控硅的波形用示波器观察,相当好,一共编了9档功率,全功率、90%、80%一直到20%,实际上我只需要全功率、80%、50%三挡功率就足够了,先多编几档功率试试。
为了安全起见,我用两个6.3V的小灯泡串联,用9V小变压器实验,也是相当好,从最亮的全功率一直降到20%,小灯泡的灯丝红红的一点点,然而换成95瓦的大白炽灯泡,除了全功率可以亮,90%以下的功率怎么也不会亮。
看了手册,可控硅电阻性的负载电路简单的要命,根本就不需要一些阻容元件,我把电容拆掉,把光耦到可控硅的触发电阻从100多欧试到20多K,全功率都可以亮,还是90%以下的功率一档也不会亮。
怀疑这批3023有问题,又买了另外一种3023和3022,换来换去还是不行,又把触发电阻做了调整,3023的4、6脚为了布线方便,交换过,用刀划断4、6脚的走线,用细线重新连接交换4、6脚的走线,死活就是不行。
专门编了一个50%的触发脉冲,脉冲宽度都是毫秒级的了,试的我简直怀疑人生,依然是全功率可以亮,90%以下的功率一档也不会亮。最让我想不通的就是,两个6.3V的小灯泡调光已经成功,说明电路和程序都没有问题,那为什么220V的灯泡就不行了?只会全功率亮,不能调光,要说220V的灯泡可以调光,6.3V的小灯泡不能调光还想得通,有可能是电压太低了,然而6.3V的小灯泡可以调光,220V的灯泡反而不能调光,实在是想不通,难道3023内部有保护电路?超过某个电压就不触发了?3023肯定不是过零光耦。我问了我的高手朋友,他只说他很多很多年以前用过两次光耦,发现很难用,之后的可控硅触发就全部改成脉冲变压器了,我也想起很多年以前用脉冲变压器触发可控硅,的确好用,问题是这批电路板虽然只有5片,还是5元特价板,废掉也是可惜,下一批电路板,我肯定不用光耦触发可控硅了,我电路板都已经改好了,去掉光耦和阻容元件,排个脉冲变压器和驱动电路在PCB里完全没有问题,这5片电路板,不调功也可以用,效果差一点而已,我也可以试试能不能用丢脉冲的方法调功?这个论坛见过3023调光的电路,已经做成功,视频都有,遇到此种情况的高手是如何解决的?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表示衷心的感谢!!!

网友A:
改变电路后达不到可控硅最低触发电流,终归达不到楼主预想的要求

网友B:
测量灯泡2端波形看看

网友B:
变压器属于感性负载,与灯泡阻性负载不同,且大功率灯与小灯发光电流条件也不同。

网友C:
这个问题的表象是正常的,MOC电流小于一定值时,不导通,不能调功。原来用过这电路,是不调整的。也思考过这个电路,要想调有一个方案:1、MOC永远是考虑最大导通电流工作,2、但控制每秒中导通多少个波,3、最好有过零监测,如无过零,要估计导通与关闭的比例,不太精确。

网友C:
忘了重要的一点,这类OC要当做开关光耦用,不是线性OC,所以只存在开、与关。不好用电流控制T的导通角。

网友D:
控制一个双向可控硅,信号在正负半周都要同步才行。从4端接一个300电阻到LOAD端。470电阻可以撤掉吧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在这里统一做个回复,问题已经解决,用脉冲变压器解决的,MOC3023虽然是实时光耦,但是,最大可能只是在过零点附近可以触发可控硅,偏离过零点之后电压太高,可能有保护电路起作用,就不触发可控硅,我最小功率编到20%,或许10%以内的功率有可能触发,我也不想试了,以后触发可控硅,再也不用光耦了。之所以发帖求助是为了不想把这5片电路板废掉,已经手工做了几个小电路板,装脉冲变压器,粘在电路板空余处连几根线可以继续使用。

网友E:
这个我玩过,没有用脉冲变压器,但需要过零检测,触发脉冲跟220V正负半周同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玩过,没有用脉冲变压器,但需要过零检测,触发脉冲跟220V正负半周同步即可。

非常感谢!我的电路里的过零电路和你的大致相同,只不过是在低压部分,桥堆经过1N4001到滤波电容,桥堆的正极驱动三极管,三极管又驱动光耦,我帖子里最后一张波形图,绿色的波形就是过零信号,黄色波形是触发脉冲,现在用脉冲变压器解决的很好。

网友F:
感谢楼主的更新,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帖子。

网友E: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的电路里的过零电路和你的大致相同,只不过是在低压部分,桥堆经过1N4001到滤波电容,桥堆的 ...

是经过变压器得到的低压么?变压器的原副边电压有相位差,查资料是这样说的:空载时副边电压落后原边90°;满载时副边电压滞后20°;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经过变压器得到的低压么?变压器的原副边电压有相位差,查资料是这样说的:空载时副边电压落后原边90° ...

没有你说的那么复杂,变压器9V低压经过桥堆的正输出通过1N4001又经过滤波之后到7805,1N4001只是起到一个隔离作用,桥堆的正输出不就是100Hz的馒头波形吗?驱动一个8050三极管再驱动一个4脚的光耦就能得到过零信号,光耦的作用是滤除杂波,你看我的波形,还是很好的。

网友G(2020-12-26):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在这里统一做个回复,问题已经解决,用脉冲变压器解决的,MOC3023虽然是实时光耦,但是, ...

楼主,请问能发一下您的脉冲变压器的电路图吗?最近也在做可控硅触发器

网友H(2024-01-05):
引用 网友G:
楼主,请问能发一下您的脉冲变压器的电路图吗?最近也在做可控硅触发器

搜我的旧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