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编译错误error C231: '_UART_Sendchar': redefinition大佬们求助

楼主(2020-07-13):
大佬们,请问这是个重复定义是什么原因?整个文档中只有这三个地方有UART_Sendchar,而且在主函数前加延时函数的声明也会报重复定义的错误。

#include "reg51.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uartTXD = P3^1;
sbit uartRXD = P3^0;
UART_Sendchar(u8 uartdata);
int main(void)
{
while(1)
{
  UART_Sendchar('A');
}
}
void UART_Sendchar(u8 uartdata)
{
u16 i;
uartTXD = 1;
uartRXD = 0;
Delay833us();
for(i=0;i<8;i++)
{
  if(uartdata&0x01)
   uartTXD=1;
  else
   uartTXD=0;
  Delay833us();
  uartdata >>= 1;
}
uartTXD = 1;
Delay833us();
}
void Delay833us(void)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i = 2;
j = 122;
do
{
  while (--j);
} while (--i);
}

网友A:
UART_Sendchar(u8 uartdata);
改为
void UART_Sendchar(u8 uartdata);

楼主:
引用 网友A:
UART_Sendchar(u8 uartdata);
改为
void UART_Sendchar(u8 uartdata);

太着急了,没注意到,感谢回复!

网友B:
函数重新排序并添加头文件#include <intrins.h>即可

#include "reg51.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 <intrins.h>  //包含_nop_()短延时函数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uartTXD = P3^1;
sbit uartRXD = P3^0;

void Delay833us(void)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i = 2;
        j = 122;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UART_Sendchar(u8 uartdata)
{
        u16 i;
        uartTXD = 1;
        uartRXD = 0;
        Delay833us();
        for(i=0;i<8;i++)
        {
                if(uartdata&0x01)
                        uartTXD=1;
                else
                        uartTXD=0;
                Delay833us();
                uartdata >>= 1;
        }
        uartTXD = 1;
        Delay833us();
}

int main(void)
{
        while(1)
        {
                UART_Sendchar('A');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