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带字库的LCD12864源程序

楼主(2020-07-13):
分享一个关于新手入门的一个12864的程序,在网上很多都是不带字符库的,这次分享一个带字库的供大家学习。

/*-*-*-*带字库的12864显示*-*-*-*-*/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端口定义*-*-/

#define LCD_data  P0             //数据口
sbit LCD_RS  =  P2^0;            //寄存器选择输入
sbit LCD_RW  =  P2^1;            //液晶读/写控制
sbit LCD_EN  =  P2^2;            //液晶使能控制
sbit LCD_PSB =  P2^3;            //串/并方式控制

uchar code dis1[] = {"我爱电子"};
uchar code dis2[] = {"51hei"};
uchar code dis3[] = {"我爱单片机 "};
uchar code dis4[] = {"程序仅供参考! "};

#define delayNOP(); {_nop_();_nop_();_nop_();_nop_();};

void beep();
void  dataconv();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确定显示位置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int ms)
{
    while(ms--)
        {
      uchar i;
          for(i=0;i<250;i++)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检查LCD忙状态。
bit lcd_busy()
{
    bit result;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N = 1;
    delayNOP();
    result = (bit)(P0&0x80);
    LCD_EN = 0;
    return(result);
}

//*写指令数据到LCD,RS=L,RW=L,E=高脉冲,D0-D7=指令码。                                                                   */

void lcd_wcmd(uchar cmd)
{
   while(lcd_busy());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N = 0;
    _nop_();
    _nop_();
    P0 = cmd;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写显示数据到LCDRS=H,RW=L,E=高脉冲,D0-D7=数据。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
   while(lcd_busy());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N = 0;
    P0 = dat;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 LCD初始化设定 *-*-//
void lcd_init()
{

    LCD_PSB = 1;         //并口方式

    lcd_wcmd(0x34);      //扩充指令操作
    delay(5);
    lcd_wcmd(0x30);      //基本指令操作
    delay(5);
    lcd_w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5);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5);
}

/***主程序**/
  main()
{
    uchar i;
    delay(10);                 //延时
    lcd_init();                //初始化LCD

    lcd_pos(0,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个字符
     i = 0;
    while(dis1[i] != '\0')
     {                         //显示字符
       lcd_wdat(dis1[i]);
       i++;
     }
    lcd_pos(1,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的第1个字符
     i = 0;
    while(dis2[i] != '\0')
     {
       lcd_wdat(dis2[i]);      //显示字符
       i++;
     }
         lcd_pos(2,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三行的第1个字符
     i = 0;
    while(dis3[i] != '\0')
     {
       lcd_wdat(dis3[i]);      //显示字符
       i++;
     }
         lcd_pos(3,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四行的第1个字符
     i = 0;
    while(dis4[i] != '\0')
     {
       lcd_wdat(dis4[i]);      //显示字符
       i++;
     }
     while(1);
}

/*****设定显示位置**/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
   uchar  pos;
   if (X==0)
     {X=0x80;}
   else if (X==1)
     {X=0x90;}
   else if (X==2)
     {X=0x88;}
   else if (X==3)
     {X=0x98;}
   pos = X+Y ;
   lcd_wcmd(pos);     //显示地址
}

hex文件51hei提供下载:

网友A:
经过测试,程序是好使的,初学者可以拿来学学。谢谢楼主

网友B(2021-04-21):
请问附件里有仿真的原理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