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中用什么可以代替MC14553

楼主(2020-07-13):
我想用Multisim做出正弦波发生、频率显示电路,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Multisim中没有MC14553(我感觉14553就好像呗全世界抛弃了一样),所以用什么可以代替他呢?球球大佬帮帮忙吧

网友A:
这货不少厂家都有生产的,如 CD4553

网友B:
图画的挺认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不少厂家都有生产的,如 CD4553

Multisim中没有CD4553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画的挺认真的。

因为Multisim中没有CD4553 可不可以用74160和别的芯片组合生成14553的功能呢 比如74160和选择器

网友B:
我有2个仿真软件,这个软件没,另一个软件有,重新组合实现功能是可以的,所有数字器件都是从最基本的与或非门去组合的,希望我去弄?没兴趣。其实你现在的问题就是计算频率,当然可以使用多个器件去完成。之前有回复过秒表虾米的类似电路,稍加修改可实现计频率,就是每秒多少个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2个仿真软件,这个软件没,另一个软件有,重新组合实现功能是可以的,所有数字器件都是从最基本的与或 ...

求个链接

网友B:
Proteus 8 Professional?随便搜一堆

网友C:
您找到解决方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