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7如何缩小元件水平间距

楼主:
  我想缩小图中三个元件的水平间距,为什么点了decrease horizontal spacing 没反应?用笨办法一个一个拖动缩小距离可以,但我想找个快捷的方法,求大神指点!

网友A(2020-07-14):
把元器件往中间拖然后选择水平距离相等(distribute horizontal spacing),你选择一堆元器件然后缩短水平距离,是想要他往左边缩还是右边缩

网友A: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的元器件之间的间隔已经达到距离规则的最小值了

网友B:
是不是你栅格设置太小了,导致你一次减小的距离太小你没看出来?

网友C:
在Edit中点击Align,选择想要的对齐或者缩小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