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秒表程序显示问题

楼主(2020-07-13):
程序要求按 A 键再按 B 键后,显示两键按下之间的时间 t(t <60s),单位为 ms。时间 t 用五位十进制整数显示,由一位数码管从最高位开始逐位显示一遍。可是我的程序在按键之后显示的数字好像和时间不对应,请问大佬们这是哪里出错了?另外还要求转成BCD码后译码显示输出,这个应该怎么改?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m=0;
sbit A1=P3^4;
sbit A2=P3^5;
uint count,t;
uchar d,e,f;
uchar code table[]={0x14,0xde,0x38,0x1a,0xd2,0x13,0x11,0x9e,0x10,0x12};
uchar code cnt[]={10000,1000,100,10,1};
void delay(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67;c>0;c--)
        for(b=124;b>0;b--)
            for(a=167;a>0;a--);
}

void start()
{
        TMOD=0x01; //T0 使用工作方式 1
        TH0=(65536-1000)/256; //1ms 定时
        TL0=(65536-1000)%256;
        EA=1;
        ET0=1;
        TR0=0;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T0 中断服务子程序
{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count++;
        if(count>=1)
        {count=0;
         t++;
         if(t>=60000)
         {t=0;}
        }
}

void display(uint t)  //显示子程序,从第一位开始逐位显示
{
         uint k=0,v;
         for(;k<5;k++)
         {
                 v=t/cnt[k]%10 ;
                 P0=table[v];
                delay();
            {for(f=23;f>0;f--)
                for(e=152;e>0;e--)
                    for(d=70;d>0;d--)
                                P0=0xFF;
                }
         }

}
void main(void)
{        start();
while(1)
{
        P0=0xb7;
        P3=0x30;
        if(P3!=0x30)
        {if(A1==0)                          //按键扫描
                {TR0=1;}
         if(A2==0)
                 {
                        TR0=0;
                        while(!A2);
                        while(P3==0x30)
                        {
                                display(t);
                        }
                }

        }
}
}

网友A:
完全下图做时间电路和程序,共阳数码管,可以实现楼主想要的功能。 A、B 键互锁,不需要消抖,用闪烁表示换显示位,否则相邻数字相同无法分辨。小数点前为妙,小数点后为毫秒。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A1=P3^4;
sbit A2=P3^5;
uint m=0;
uint count,t;
uchar code table[]={//共阳数码管"0~f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bf,0x7f};
uchar cnt[6]={0xc0,0xc0,0xc0,0xc0,0xc0,0xc0};//小数缓存
bit flag=0;
bit sign=0;
bit init=0;

void start()
{
        TMOD=0x01; //T0 使用工作方式 1
        TH0=(65536-1000)/256; //1ms 定时
        TL0=(65536-1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display()  //显示子程序,从第一位开始逐位显示't 00秒 000毫秒'
{
        static uint j=0;
        if(sign)
                P0=0xbf;//等待计数时显示'-'
        else
        {
                if(j<=900)
                        P0=cnt[m];
                else if(init==1)
                        P0=0xff;//闪烁表示换位显示
                j++;
                if(j>=1000)
                {
                        j=0;
                        m++;
                        m%=6;
                }
        }
}
void main(void)
{
        start();
        P0=0xc0;//初始显示0
        while(1)
        {
                if(A1==0 && flag==0) //按键扫描
                {
                        flag=1;
                        count=0;
                        t=0;
                        sign=1;
                        init=1;
                }
                if(A2==0 && flag==1)
                {
                        sign=0;
                        flag=0;
                        cnt[0]=0x87;
                        cnt[1]=table[t/10];
                        cnt[2]=table[t%10]&0x7f;//加秒点
                        cnt[3]=table[count/100];
                        cnt[4]=table[count/10%10];
                        cnt[5]=table[count%10];
                        m=0;
                }
        }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T0 中断服务子程序
{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if(sign)
        {
                count++;
                if(count>=1000)
                {
                        count=0;
                        t++;
                        if(t>=60)
                        {
                                t=0;
                        }
                }
        }
        display();
}

网友B:
要不要把源文件发上来测试一下

网友C:
1,为什么要在没有时间定标的主循环中去控制定时器?  时钟就一直让它走,只去采集和记录就好了吗。 你乱控制主定时的TR0,  时间不乱才怪。
2,   count++;
        if(count>=1)
        {count=0;
         t++;
这段是干啥?     实在无法理解。
3,   8段数码管输出的不是BCD码。是你那个table[]数组对应的控制值,而且这个值分阴码和阳码,根据你P0口的线序不同,这个控制值也会不同。(为什么要线序不同? 等你自己布线经验多一点就明白了)  你这个显示子程序,有点花。  不太容易懂的,也不利于你弄明白LED的显示原理。想弄明白,还是找教程看吧,论坛上就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下图做时间电路和程序,共阳数码管,可以实现楼主想要的功能。 A、B 键互锁,不需要消抖,用闪烁表示换 ...

感谢大佬!!另外框图要求转成BCD码后译码显示输出,你这个显示子程序是不是也算是符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为什么要在没有时间定标的主循环中去控制定时器?  时钟就一直让它走,只去采集和记录就好了吗。 你乱控 ...

噢噢好的,师傅要求转成BCD码后译码用十进制显示输出,这个是怎么理解呢?我感觉没有用到BCD码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另外框图要求转成BCD码后译码显示输出,你这个显示子程序是不是也算是符合呢?

不同的显示设备需要不同的驱动码,LED数码管用的是16进制笔段码。如果非得转成BCD码后再转成笔段码就是自找麻烦了。不过楼主用一个数码管显示5位数也属特殊用法,未见有在实际运用中出现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另外框图要求转成BCD码后译码显示输出,你这个显示子程序是不是也算是符合呢?

改成5或6位数码管显示较为合理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A1=P3^4;
sbit A2=P3^5;
uint m=0;
uint count,t;
uchar code table[]={//共阳数码管"0~f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bf,0x7f};
uchar cnt[6]={0x87,0xc0,0xc0,0xc0,0xc0,0xc0};//显示缓存
bit flag=0;//键态标志
bit sign=0;//计时启动标志

void start()
{
        TMOD=0x01; //T0 使用工作方式 1
        TH0=(65536-1000)/256; //1ms 定时
        TL0=(65536-1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display()  //显示子程序,从第一位开始逐位显示't 00秒 000毫秒'
{
        P2&=0xc0;//位码清0消隐
        P0=cnt[m];//送段码
        P2|=0x01<<m;//送位码
        m++;
        m%=6;
}
void main(void)
{
        start();
        while(1)
        {
                if(A1==0 && flag==0) //按键扫描
                {
                        flag=1;
                        count=0;
                        t=0;
                        sign=1;
                }
                if(A2==0 && flag==1)
                {
                        flag=0;
                        sign=0;
                }
        }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T0 中断服务子程序
{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if(sign)
        {
                count++;
                if(count>=1000)
                {
                        count=0;
                        t++;
                        if(t>=60)
                        {
                                t=0;
                        }
                }
        }
        cnt[1]=table[t/10];
        cnt[2]=table[t%10]&0x7f;//加秒点
        cnt[3]=table[count/100];
        cnt[4]=table[count/10%10];
        cnt[5]=table[count%10];
        display();
}

网友D:
闪烁点可以用GP来制作,也可以用LED来闪烁,这就是基本的定时器应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噢噢好的,师傅要求转成BCD码后译码用十进制显示输出,这个是怎么理解呢?我感觉没有用到BCD码呀

转BCD码是软件层面的要求,可能是用来直接匹配到哪个模块,就可以直接驱动LED8段数码管了。  我跟你讲的是硬件层面的做法,直接用单片机的端口加三极管来驱动LED8段数码管的方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另外框图要求转成BCD码后译码显示输出,你这个显示子程序是不是也算是符合呢?

手把手教你学51单片机-C语言版 PDF电子书下载
http://www.51hei.com/bbs/dpj-48477-1.html
(出处: 单片机论坛)
有C语言基础, 花3天时间看看就能弄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5或6位数码管显示较为合理

谢谢,不过设计要求用一位数码管,可是你第一个程序的display()函数我不是很能理解,能再解释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把手教你学51单片机-C语言版 PDF电子书下载
http://www.51hei.com/bbs/dpj-48477-1.html
(出处: 单片 ...

大佬们帮我看下,设计框图规定了显示子程序,所以我把上面大佬的程序display()函数改了一下,可是运行时数据又乱了,请问是按照楼顶的框图应该怎么改?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A1=P3^4;
sbit A2=P3^5;
uint m=0;
uint count,t,d,e,f;
uchar code table[]={0x14,0xde,0x38,0x1a,0xd2,0x13,0x11,0x9e,0x10,0x12};
uchar cnt[6]={0};//小数缓存
bit flag=0;
bit init=0;

void delay(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67;c>0;c--)
        for(b=124;b>0;b--)
            for(a=167;a>0;a--);
}

void start()
{
        TMOD=0x01; //T0 使用工作方式 1
        TH0=(65536-1000)/256; //1ms 定时
        TL0=(65536-1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display()  //显示子程序,从第一位开始逐位显示't 00秒 000毫秒'
{
        uint j;
        if(flag)
                P0=0xbf;//等待计数时显示'-'
        else
        {
                                if(init==1)
                                for(j=5;j>=0;j--)
                                {P0=cnt[j];
                                delay();
                                }
        }
}
void main(void)
{
        start();
        P0=0xb7;//上电提示符
        while(1)
        {
                if(A1==0 && flag==0) //按键扫描
                {
                        flag=1;
                        count=0;
                        t=0;
                        init=1;
                }
                if(A2==0 && flag==1)
                {
                                                while(!A2);
                        flag=0;
                        cnt[5]=0xbf;
                        cnt[4]=table[t/10];
                        cnt[3]=table[t%10];//加秒点
                        cnt[2]=table[count/100];
                        cnt[1]=table[count/10%10];
                        cnt[0]=table[count%10];
                        m=0;
                }
        }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T0 中断服务子程序
{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if(flag)
        {
                count++;
                if(count>=1000)
                {
                        count=0;
                        t++;
                        if(t>=60)
                        {
                                t=0;
                        }
                }
        }
        display();
}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佬们帮我看下,设计框图规定了显示子程序,所以我把上面大佬的程序display()函数改了一下,可是运行时 ...

楼上给你的display()函数是驱动8段数码管的程序, 而你的要求好像只是驱动某个BCD值模块的。 都不是一样的目标对象,你如何能改好。 我们做产品的,很少再用模块去辅助驱动8段数码管的,关于BCD值的模块,没有研究过,也没有现成的环境做试验,这里不好给你提供帮助。 但是,最终是驱动8段数码管,所以,以下程序备注很经典,你仔细读懂就会了。
void display()  //显示子程序,从第一位开始逐位显示't 00秒 000毫秒'
{
        P2&=0xc0;//位码清0消隐
        P0=cnt[m];//送段码
        P2|=0x01<<m;//送位码
        m++;
        m%=6;
}
步骤大概就是1,消隐; 2,送段码; 3,送位码; 4,改变循环值; 5,检查限定最大循环值。

网友C:
刚刚又看了一下你自己改的程序。 看来你还是没有深刻理解单片机工作方法,特别定时器这块。 你的display()函数里面有 delay(),这个delay()是多长时间?  定时器周期又是多久? 请仔细思考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