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电子琴代码有不懂的

楼主(2020-07-13):
小白有地方不懂求大佬帮忙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30=P3^0;
uint t;
uint code tab1[]={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显示0-F
uint code tab2[] = {         64103,64260,64400,64524,     //低音 4 5 6 7
                            64580,64684,64777,64820,     //中音1 2 3 4
                            64898,64968,65030,65058,     //中音 5 6 7 高音 1
                            65110,65157,65178,65217   };    //高音 2 3 4
void delay(int x)
{
        uint i,j;
        for(i=0;i<x;i++)
                for(j=0;j<120;j++);
}
/*************************************************************
* 函数功能 : 用扫描法读 P1 外接 4×4 键盘
* 函数返回 : 按下键:返回0~15、如无键按下:返回0
**************************************************************/
uint Keyscan()
{
      uint i,j,col,scancode;
          scancode=0xfe;
      for(i =0;i<4 ;i++)
                 {    P1=scancode;                                   //循环四次,扫描四行
                                  j=P1&0xf0;
                                  if(j!=0xf0)  //判断列值高四位是否为1111,不为1111,说明有键按下
                                {
                                   if(j==0xe0)col=3;        //如果列值高四位为1110,第3列有键按下
                                       else if(j==0xd0)col=2; //如果列值高四位为1101,第2列有键按下
                                   else if(j==0xb0)col=1; //如果列值高四位为1011,第1列有键按下
                                   else if(j==0x70)col=0; //如果列值高四位为0111,第0列有键按下
                                       return(4*i+col);        //扫描次数即为行号,通过计算得出键码值
                                       while(j!=0xf0)  //判断按键是否释放
                                               {
                                                     P1=scancode;
                                                     j=P1&0xf0;
                                            }
                                       P0=0x00;  //按键释放,数码管不显示
                                }
                         scancode=(scancode<<1)|0x01        ; //扫描码左移1位,准备下一行扫描
                         }
      return 16;                                      //没有键按下就返回16        作为误判动作
}
void main()
{
    uint key;
    TMOD =0x01;
        EA =1;                                            //T0定时方式1
    ET0 =1;                                           //允许T0中断
    EX0 =1;                                          //允许X0中断
    while(1)
           {
           TR0=0;                                      //暂不发音
           key=Keyscan();                        //读入按键
           if(key!=16)                                                    //有键按下
                        {
                     tab1[0];
                                         P2=0x01;
                                         delay(10);                                     //显示键值、延时消抖
                             t=tab2[key];   //根据键值,取出定时半周期的初始值
                     P0 = tab1[key];
                                         P2=0x01;
                         delay(10);
                     TR0=1;                       //启动定时器,发音
                     while(Keyscan()<16);        //等待释放
                     P30=1;                     //停止发音
                                }
                  else
                      {;}
           }
}
void intx0() interrupt 1
{
    TL0=t%256;               //载入定时半周期的初始值
    TH0=t/256;
    P30=~P30;                   //发音
}

  就是这里的这些代码都是干什么用的啊(为什么要载入定时半周期的初始值?)(中断的作用是什么啊)
       {
                     tab1[0];
                                         P2=0x01;
                                         delay(10);                                     //显示键值、延时消抖
                             t=tab2[key];   //根据键值,取出定时半周期的初始值
                     P0 = tab1[key];
                                         P2=0x01;
                         delay(10);
                     TR0=1;                       //启动定时器,发音
                     while(Keyscan()<16);        //等待释放
                     P30=1;                     //停止发音
                                }
                  else
                      {;}
           }
}
void intx0() interrupt 1
{
    TL0=t%256;               //载入定时半周期的初始值
    TH0=t/256;
    P30=~P30;                   //发音
}

网友A:
定时器中断是产生方波信号的,方波频率决定了电子琴发音的频率,因为P30信号是取反的,半个周期时间取反一次,出来的信号正好是一个周期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