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问题,在没有烧录程序前AIO4得到的电压就是电池电压的一半,而灌入程序后...

楼主(2020-07-14):
遇到一个问题,在没有烧录程序前AIO4得到的电压就是电池电压的一半,而灌入程序后,量测AIO电压比实际的电压低了0.207V,这是什么原因?AI01本来就是ADC口,不是复用的口

现在改成两个100K的电阻分压给AIO4,电池电压3.6V,AIO4分压是在1.8V,怎么现在反而上升到2V了?ADC阻抗和100K并联  下端阻抗也只会比100K小啊!怎么电阻改小,电压又高了0.2V!

------------------------按道理来说外部电阻用小阻值的是对的为的是不受AD输入阻抗的影响 !这个现象怎么解决?

网友A:
这是一个特简单的问题,我看这个问题有几次了
1:两个100K电阻分压,电压必然是1.8V左右,相差不会很大
2:并联任何阻值的电阻到下方的100K电阻上,只会让电压下降,不会上升
3:问题只能出现在AIO上,要么是PCB电路短路,要么是AIO内部有问题
你又不给出一个完整的电路,就俩电阻,爱因斯坦来了都搞不定

网友B:
其实这个问题主要还是跟AIO口的内部电路有关,电阻不管是改大还是改小,导致分压点的电压变化,可能是由于程序改变了AIO的性质所致,比如有没有设置上拉或者下拉电阻,还有端口内部的等效阻抗是多大?最好看一下AIO口内部的电路结构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特简单的问题,我看这个问题有几次了
1:两个100K电阻分压,电压必然是1.8V左右,相差不会很大
2:并 ...

PCB短路都被你说出来了。。。AIO内部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个问题主要还是跟AIO口的内部电路有关,电阻不管是改大还是改小,导致分压点的电压变化,可能是由于 ...

AIO是ADC口 不是普通IO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PCB短路都被你说出来了。。。AIO内部啥问题?

AIO到底是个什么端口呢?具体IC型号呢?
如果是独立的ADC芯片,那这个端口有没有可以设定的东西呢?ADC芯片的型号呢?接的是哪个引脚?
如果是单片机,那单片机的型号呢?单片机的ADC并不是完全默认为ADC的,有可能是要设置的呀?
就一ADC芯片型号和单片机型号,这不算什么商业机密,为什么就不能说呢?
电子这个东西,你描述得来吗?一万个字可能没有一个原理图来得实在
你双想解决问题,又不给电路图,还是那句话:爱因斯坦都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AIO到底是个什么端口呢?具体IC型号呢?
如果是独立的ADC芯片,那这个端口有没有可以设定的东西呢?ADC芯片 ...

STM32F103RCT6 LQFP64

网友A:
ARM的没有用过
但原理都差不多:一定要先把这个IO端口设定成模拟输入才行,如果不设定,这个IO就会有电压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M的没有用过
但原理都差不多:一定要先把这个IO端口设定成模拟输入才行,如果不设定,这个IO就会有电压输 ...

这个是单纯的模拟输出口  ADC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单纯的模拟输出口  ADC口!!!

第几个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