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ND电平是否稳定的问题

楼主(2020-07-14):
电池供电的产品,如果要确定整个板子的GND是否电压很稳,也就是类似于220V的零线本来是0V,而有些零线居然有几十V的电压!这个GND的电平是否稳定在0V是否是纯净的地这对一个产品的稳定性可靠性来说很重要。

大家在设计中特别是在PCB设计中是如何做到GND的电平稳定的?然后验证的方法又是什么?

GND已经是参考点,没有更低的电平。这个时候GND是否电平波动,是怎么测试的?不可能测试系统的VCC,VCC是否稳定吧!!!毕竟输出VCC不稳定很有可能是本身电源输出的问题!

网友A:
PCB设计中GND就是参考电位0V,不存在“电平稳定”与否的说法,只有其它节点对GND电位是否稳定。PCB中GND对于大地的电位是悬浮的,除非人为接大地。这就像是在不同楼层量身高,地板始终是参考点。不可能以地面为基准。

网友B:
参考电压,就像你说的零线可能有十几伏特的电压,但是零线对于火线而言刚刚好是小220v,U火线 - U零线 = 220V.
反过来也可以说你测零线时用的(地)电压是负十几伏特的电压也行。你硬要拿负几十伏特的电压当参考电压的话,估计大地都是带几十伏特电压的

网友C:
加粗底线,

网友D:
GND只是参考地平面,并非真正意义上的0v(接大地),PCB上的其他电平都是相对于GND的电位差

网友E:
GND是规定的公共端,其他点的电压是计算与公共端的电势差,所以一般不会有GND的电压波动一说

网友E:
GND与GND之间也会有电压差,所以需要不同模块中的电平稳定时,最好使其共地

网友F:
老师傅考学生来了、、

网友G:
当您的PCB中有星形接地或多个接地点时,必须正确设计PCB以避免诸如接地环路之类的问题,这就是您所描述的接地电平波动的原因。 这也是直流电源系统中接地噪声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网友H:
地线布线太重要了,就看你布线功夫了。地线原则是在有限空间里,尽量加粗点,一点接地。

网友I:
如果电路中有感性负载和大的容性负载,在一些特定应用电路,在开关机的瞬间,地线电压是有很明显的变化。参考电压是相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当您的PCB中有星形接地或多个接地点时,必须正确设计PCB以避免诸如接地环路之类的问题,这就是您所描述的接 ...

你这个回复算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电路中有感性负载和大的容性负载,在一些特定应用电路,在开关机的瞬间,地线电压是有很明显的变化。参 ...

有这个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电压,就像你说的零线可能有十几伏特的电压,但是零线对于火线而言刚刚好是小220v,U火线 - U零线 = 22 ...

你连问题都看不懂

网友J:
GND的电位在PCB中就是0V,不存在稳定不稳定的问题
你说的整体电路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是PCB布线方面的事情,不是什么GND稳定问题,它属于另一个技术:电磁兼容和信号完整性
电池供电跟GND有关的问题也就是"走线不合理"而已
在高频,高电流,高增益和音响方面非常重视PCB布线规则,特别是地线
大电流电路:地线要粗要大
高增益和音响:星型接地,有的也叫Y型接,都一样的
高频:这玩意太高深了,玩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J:
GND的电位在PCB中就是0V,不存在稳定不稳定的问题
你说的整体电路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是PCB布线方面的事情,不 ...

电磁兼容和信号完整性--------------应该是类似这种,是小信号。也不是高频。但是是瞬间的信号

网友J:
引用 楼主:
电磁兼容和信号完整性--------------应该是类似这种,是小信号。也不是高频。但是是瞬间的信号

电子这东西,你不能用简单的形容词来说,瞬间,很快之类的词语
比如,你应该是说:一个高电平时间为20uS的脉冲信号,信号的电压为3.3V,这样一来就有了一个所谓的"瞬间"的描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