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duino+max7219级联的求助

楼主(2020-07-14):
本人有一个arduino控制max7219的程序
启动→行扫→竖扫→滚动播放文字→全亮→循环
程序是单个7219的,想改成级联,目前已经知道怎么更改显示的文字,求助大佬帮忙改一下或者指导一下应该改动哪里的参数,多谢,

#include  <avr/io.h>
#include  <util/delay.h>
//-------------------宏定义-----------------------------------------
#define SET_BIT(PORT,BIT) PORT|=(1<<BIT)
#define CLR_BIT(PORT,BIT) PORT&=~(1<<BIT)
#define BIT_IN(DDR,BIT)   DDR&=~(1<<BIT)
#define BIT_OUT(DDR,BIT)  DDR|=(1<<BIT)
#define READ_BIT(PIN,BIT) (PIN&(1<<BIT))
/*********************** 定义MAX7219 端口信号 ************************/
#define DATA  4
#define LOAD  3
#define CLK   2

#define DATA_high digitalWrite(DATA,HIGH)
#define DATA_low  digitalWrite(DATA,LOW)
#define LOAD_high digitalWrite(LOAD,HIGH)
#define LOAD_low  digitalWrite(LOAD,LOW)
#define CLK_high  digitalWrite(CLK,HIGH)
#define CLK_low   digitalWrite(CLK,LOW)
/*********************** 定义MAX7219 内部寄存器 **********************/
#define REG_DECODE        0x09            // 译码方式寄存器
#define REG_INTENSITY     0x0a            // 亮度寄存器
#define REG_SCAN_LIMIT    0x0b            // 扫描界限寄存器
#define REG_SHUTDOWN      0x0c            // 停机寄存器
#define REG_DISPLAY_TEST  0x0f            // 显示测试寄存器
#define INTENSITY_MIN     0x00            // 最小显示亮度
#define INTENSITY_MAX     0x0f            // 最大显示亮度
unsigned char logo[]={
//阴码,逐列式,逆向
0x7F,0x08,0x08,0x08,0x7F,0x00,//"h",0//
0x01,0x01,0x7F,0x01,0x01,0x00,//"t",0//
0x01,0x01,0x7F,0x01,0x01,0x00,//"t",0//
0x7F,0x09,0x09,0x09,0x06,0x00,//"P",0//
0x6C,0x6C,0x00,//":",0//
0x30,0x0C,0x63,0x18,0x06,0x00,//"//",0//
0x20,0x40,0x41,0x3F,0x01,0x00,//"j",0//
0x01,0x02,0x7C,0x02,0x01,0x00,//"y",0//
0x08,0x08,0x08,0x08,0x08,0x00,//"-",0//
0x7F,0x02,0x0C,0x02,0x7F,0x00,//"m",0//
0x3E,0x41,0x41,0x41,0x22,0x00,//"c",0//
0x3F,0x40,0x40,0x40,0x3F,0x00,//"u",0//
0x60,0x60,0x00,//".",0//
0x01,0x01,0x7F,0x01,0x01,0x00,//"t",0//
0x7E,0x09,0x09,0x09,0x7E,0x00,//"a",0//
0x3E,0x41,0x41,0x41,0x3E,0x00,//"o",0//
0x7F,0x49,0x49,0x49,0x36,0x00,//"b",0//
0x7E,0x09,0x09,0x09,0x7E,0x00,//"a",0//
0x3E,0x41,0x41,0x41,0x3E,0x00,//"o",0//
0x60,0x60,0x00,//".",0//
0x3E,0x41,0x41,0x41,0x22,0x00,//"c",0//
0x3E,0x41,0x41,0x41,0x3E,0x00,//"o",0//
0x7F,0x02,0x0C,0x02,0x7F,0x00,//"m",0//
0,0,0,0,0,0,0,0,
};
/************************** 函数原型说明 *****************************/
void Write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void SendByte (unsigned char);
void Clear (void);
/************************************************************************
*  函数原型:void Init()
*  功    能: 对MAX7219进行初始化,调用任何其他函数之前必需先调用此函数
*************************************************************************/
void InitMAX7219(void)
{
  DATA_high;
  LOAD_high;
  CLK_high;
    Write(REG_SCAN_LIMIT, 7);          // 扫描8位数字
    Write(REG_DECODE, 0);           // 设置不译码方式
    Write(REG_SHUTDOWN,1);                    // 结束停机方式,正常工作
    Write(REG_DISPLAY_TEST, 0);                // 结束显示测试,正常工作
  Write(REG_INTENSITY, 3);        // 设置亮度
    Clear();                           // 清零全部显示器
}
/*************************************************************************
*  函数原型:void Clear()
*  功    能:关闭全部显示器
**************************************************************************/
void Clear (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 (i=1;i<=8;i++)
    Write(i, 0);                          // 关闭全部显示器
}
/*************************************************************************
*  函数原型:void Write (unsigned char reg_number, unsigned char dat)
*  功    能:向指定的MAX7219内部寄存器写入数据
*  参    数: reg_add = MAX7219内部寄存器地址
           dat = 待写入的数据
**************************************************************************/
void Write (unsigned char reg_add, unsigned char dat)
{
    LOAD_low;                               // 使LOAD变低,启动串行数据发送
    SendByte(reg_add);                    // 发送MAX7219内部寄存器地址
  if(reg_add>8)
    SendByte(dat);                        // 发送待写入的数据
  else
    SendByte((dat<<7)|(dat>>1));    //如发送的是显示数据,则根据硬件转换一下数据位
    LOAD_high;                              // 使LOAD变高,串行数据结束
}
/*************************************************************************
*  函数原型:static void SendByte (unsigned char dat)
*  功    能:向MAX7219发送一个字节串行数据
*  参    数:dat = 待发送的数据
**************************************************************************/
void SendByte (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 (i=0; i<8; i++)
    {
      CLK_low;                                   // 使CLK变低
      if(dat&0x80)                      // 发送一位数据"1"或"0"
          DATA_high;
      else
          DATA_low;
    dat<<=1;
        CLK_high;                                    // 使CLK变高
    }
}
void io_init(void)
{
  DDRB|=(1<<DATA)|(1<<CLK)|(1<<LOAD);
  PORTB|=(1<<DATA)|(1<<CLK)|(1<<LOAD);
  pinMode(DATA,OUTPUT);
  pinMode(CLK,OUTPUT);
  pinMode(LOAD,OUTPUT);
}
void setup(void)
{
  io_init();
  InitMAX7219();
}
void loop(void)
{
  unsigned char i,j;
  while(1)
    {
      for(i=0;i<8;i++) //逐行点亮
        {
          for(j=1;j<9;j++)
            {
              Write(j,1<<i);
            }
          _delay_ms(200);
        }
      for(i=1;i<9;i++) //逐列点亮
        {
          for(j=1;j<9;j++)
          if(j==i)Write(j,0xff);
            else Write(j,0);
          _delay_ms(200);
        }
      for(i=0;i<sizeof(logo)-8;i++)
        {
          for(j=1;j<9;j++)
            {
            Write(j,logo[j+i]);
            }
          _delay_ms(200);
        }
      for(i=1;i<9;i++)Write(i,0xff);
      _delay_ms(100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