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控制电机运动,检测电机运动的时间和电流

楼主(2020-07-14):
stm8l单片机控制电机运动,检测电机运动的时间和电流,但是程序可以再小电机上运行实现,在大电机上就不可以,出现运动一会,电机停止远动,我测量两端电压,发现电压下降,换成大电势的电池也不可以,测试了电机机械问题,不存在电机堵转现象,想不通了,希望各位可以给些建议

网友A:
主要是大电动机工作时感应电动势大,干扰强,影响单片机工作了。解决办法是采样做隔离,抗干扰电路。

楼主:
嗯嗯,理解,我找的问题了,犯了两个特别低级错误,一是代码电机运动时间定义错误,第二个便是我用的是直流电机,地线和开关线连接出现了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大电动机工作时感应电动势大,干扰强,影响单片机工作了。解决办法是采样做隔离,抗干扰电路。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