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用rom实现译码电路

楼主(2020-07-14):
新建原理图文件 双击鼠标左键,选择器件,megafunctions 下 storage\lpm_rom

注意此 处“q” output port 要 取消,不 能选中

注意此处只能是 mif 文件,不是 hex 文件 Next –finish,将元件放置电路区

新建 mif 文件,选项在在 Memory  files 下

ok
number of words 256,word size 4 ok 后

将鼠标指向 Addr 后+0 或者+1,+2,点击鼠标右键 将 address Radix 设置为 16
进制(hexadecimal)

Memory  Radix 设置为 16 进制

根据译码表写入数据

将原理图完整,即添加输入输出缓冲端口
注意地址端和数据端都是总线格式,pinname 定义如图

保存,编译仿真
全编译,然后建立波形文件进行仿真

以上资料51hei下载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