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8.7 WIN10系统,总是闪退,怎样才能解决?

楼主(2020-07-14):
(无正文)

网友A:
把它设置成兼容模式

网友B:
8.6很好用啊,换一个就行了,可能是系统不兼容

网友C:
可能是你的软件安装包的问题,还有汉化也会导致一些文件出问题

网友D:
是不是跑着跑着就退出了?那可能你的安装路径有问题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1220464/article/details/91475348

网友E:
可能有系统冲突吧,最好换一个试试看,或者试试别的版本重新安装,我的也有点问题

网友F:
我8.0的也会,默认路径安装,安装包应该跟我的系统冲突了,用管理员身份运行也不行

网友G:
破解问题吧,禁止联网应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