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厂家的OTP MCU芯片稳定性如何,有哪家好的?

楼主(2020-07-14):
国内厂家的OTP芯片稳定性如何,有哪家好的,大家可否说说

网友A:
都差不多,没见得谁比谁好到哪去,还不如关心一下性价比
我接触过佑华和应广的,都差不多,单纯的烧录和贴片之后,不良率都有0.5%,应广的就便宜点,带12位ADC的也就5毛左右,其它厂商估计都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