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用STlink下载程序后无法运行的问题

楼主(2020-07-14):
求助,我用STlink下载程序后,程序死活不运行,在网上看了其他人遇到的情况,都改了,但是就是不行。
1.boot设置对了
2.STMlink_unity设置对了
3.下载后也复位了
可是就是怎么也不行,说是没下载进去吧,下载器又提示下载完成,我用两个单片机试了,都是一样的效果。
能擦除也能下载,但是就是不运行,难受……

网友A(2021-07-09):
用ISP可以运行,用STLINK确实不行,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B:
BOOT0,BOOT1的设置检查一下,看看是否设置的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