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的袖珍型白光LED手电筒电路的电流太小的问题

楼主(2020-07-14):
如图是一种节能的袖珍型白光LED手电筒电路,要有自己的改进,但是我通过画Multisim仿真,发现LED电流太小了,根本就不符合要求,想要请教一下广大的朋友们,有没有一些好的改进方式,或者解决电流过小的问题。

楼主:
LED所在支路电流最多只有2.5mA,电压倒是符合 3V,另外电感那里我用的两个2.6mH的串在一起代替的。小白所知甚少,还请大佬们指点。

网友A:
仿真不等于实际
这个是一个已经被时代淘汰的远古电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
现在的LED电路基本就是一个IC加三四个外围元件就可以了,效率高,待机电流小,有的竟然是nA级别的待机电流
成本比你这个还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不等于实际
这个是一个已经被时代淘汰的远古电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
现在的LED电路基本就是一个IC加 ...

请问一下,这个最终输出3.4V,2.5mA能满足照明吗?我查了一下,好像这个电流实在太小了,那种照明用的LED根本无法点亮

楼主:
我在网上查了很多相关资料,但是都不太满意。如果还有好的方案也可以提一下的

网友A:
CE8301A50P
这个IC你可以试一下,价格不贵
但LED手电基本都是以锂电池为主的了,镍电池对于锂电池几乎没有什么优点的

网友B:
您有原理图,为什么不制作实际电路并进行测试。 仿真并不能代替真实的电路。

楼主:
在此特别说明一下,今天我问过师傅了,对于LED电流过小的问题可以忽略,因为0.几ma的电流都可以点亮LED了。然后上面像是两个电感在一起的,是个变压器。Q5相当于是一个二极管,大家可以参考Boost升压电路。希望以后遇到类似电路的朋友能有个参考,感谢大家对本帖子的关注。

网友C:
你需要研究一下LED的特性,而后你就有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