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602动态显示数据,如何修改光标闪烁位置

楼主(2020-07-14):
在线等,求大佬帮忙指点,急!!!
我的需求:进入flag = 2时,可以不停显示读取称重的重量,按下按键之后,光标在指定位置闪烁,等待下一次按键按下,闪烁下一个指定位置。
现在的问题是进入flag = 2时,可以显示不停读取称重的重量,但是一按按键,光标在指定位置闪烁了一下,马上到了称重的重量后一格闪烁(分析是:AC自动加一的原因)。

楼主:
现在光标一直在k那里闪烁

网友A:
显示重量完成后,再重新设置一下光标显示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重量完成后,再重新设置一下光标显示地址

我发现重新设置光标地址后,一按下按键光标又跳回到重量的后面

网友B:
switch函数哪里,你加一个default,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itch函数哪里,你加一个default,

default标签是可以不加的。加了还是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