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烧录进去,直流电机直接转 不受控制 求帮助

楼主(2020-07-14):
str15w204s控制,程序烧录后直流电机接电直接转不受控制

网友A:
随便瞄一眼看到这个?你确定按键是这么处理的?不要一口吃撑了,先用普通IO读取当做按键识别,不要用中断,等你逻辑操作调通了再学中断。从简单的做起别啥都加,

网友B:
先不使用定时器外中断,直接控制试一下,看着应该是程序逻辑有问题

网友C:
做程序功能块一个一个的调试,别贪多 往往不起眼的地方会出错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随便瞄一眼看到这个?你确定按键是这么处理的?不要一口吃撑了,先用普通IO读取当做按键识别,不要用中断, ...

外部中断里面控制 TR0 , 反正我的脑袋是不够用的, 想不出这么精妙的结构。

网友E:
可能是外部中断的问题,建议把外部中断中的语句换成标志位置位操作,在主函数中进行标志位的检测后执行,这样会不会好点。或者直接删除中断中的延时函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