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错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三极管的问题吗

楼主(2020-07-15):
是三极管的原因吗,该怎么解决

网友A:
按提示去逐个检查,如RST应该是电阻,且你的图根本就看不清。

网友B:
你看看元件库CPU对不对,你这IO都找不到有问题呀 .

网友C:
你看看是不是电阻的问题,可以挨个试试。

网友D(2022-01-21):
肯定三极管问题,不能用射极输出

网友E:
这仿真图程序与单片机不匹配

网友F:
单片机型号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