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代替pt2272的遥控器组合键怎么设置呀?

楼主(2020-07-15):
stc代替pt2272的遥控器组合键怎么设置呀,请求大神帮帮小弟

网友A:
STC的那个芯片?你这要写程序不是怎么设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的那个芯片?你这要写程序不是怎么设置的问题

对呀,程序怎么处理可以识别按键是按住不放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