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下载的Altium Designer封装库更新到库中?

楼主:
从网上下载了一个封装后,添加到一个封装库中,打开封装管理器后里面没有新加的封装,想问下这个要怎么更新到库中

网友A(2020-07-16):
我只会复制粘贴。

网友B:
系统库是不能动的,自己建一个吧

网友C:
其实把封装安装到库里就可以直接使用了,不用再去添加到其他集成库里。

网友D:
最简单的方法是复制到你的封装库中,如果你要元件封装库分类的话,就重新创建一个元件封装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