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sht20 STC15单片机驱动程序

楼主(2020-07-15):
温湿度传感器sht20驱动程序,IIC通讯,非常实用的C51驱动程序

#include "STC15W4K32S4.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ht20.h"
#include "delay.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测量分辨率 RH 12BIT、T 14BIT,测量时间RH 29ms、T 85ms
// 测量分辨率 RH 8BIT、T 12BIT,测量时间RH 4ms、T 22ms
// SCL 时钟,延时2us

sbit sda=P1^3;        //数据线
sbit scl=P1^4;        //时钟线

void start(void)       //1 启动
{
        sda=1;
        delay2us();
        scl=1;
        delay2us();
        sda=0;
        delay2us();
        scl=0;
        delay2us();
}

void stop(void)       //2        停止
{
        sda=0;
        delay2us();
        scl=1;
        delay2us();
        sda=1;
        delay2us();
        scl=0;
        delay2us();
}

void ACK (void)       //3         应答
{
        sda=0;
        delay2us();

        scl=1;
        delay2us();
        scl=0;
        delay2us();
}

void noACK (void)     //非应答
{
        scl=1;
        delay2us();
        sda=0;
        scl=0;
        delay2us();
}

bit getACK(void)     //4        接受应答
{
        bit ack1=0;

        sda=1;
        delay2us();

        scl=1;
        delay2us();

        ack1=sda;

        scl=0;
        delay2us();

        return ack1;
}

void send(uchar DATA)   //5 发送一字节
{
        uchar Bit_Counter=8;

        while(Bit_Counter>0)
        {

                sda=(bit)(DATA&0x80);
                DATA<<=1;

                scl=1;
                delay2us();
                scl=0;
                delay2us();

                Bit_Counter--;
        }

}

unsigned char Read()      //6        接受一字节
{
        unsigned char x=0,y=8;

        sda=1;

        while(y>0)
        {
                scl=1;
                delay2us();

                if(sda)
                x=x|0x01;
                else
                x=x&0xfe;

                scl=0;
                delay2us();

                if(y>1)
                x=x<<1;

                y--;
        }

        return x;
}

void SHT2x_init()    // 1传感器初始化&软复位
{
        start();
        send(add_w);
        getACK();
        send(RST_code);
        getACK();
        stop();
        delay15ms();
        sda=1;
        scl=1;
}

unsigned char SHT2x_user_register()   // 2传感器用户寄存器读取
{
        uchar register_data;

        start();
        send(add_w);
        getACK();
        send(user_code_r);
        getACK();

        start();
        send(add_r);
        getACK();
        register_data=Read();
        noACK();
        stop();

        return register_data;
}

void SHT2x_Resolution()          // 3 传感器测量分辨率设置
{                                // 测量分辨率设置RH 8 BIT、T 12 BIT,测量时间 RH4ms、T22ms
        start();
        send(add_w);
        getACK();
        send(user_code_w);
        getACK();
        send(0x3b);
        getACK();
        getACK();
        stop();
}

bit SHT2x_battery()             // 4传感器低电压检测
{                               // 此状态在每次测量后更新
        uchar battery;

        start();
        send(add_w);
        getACK();
        send(user_code_r);
        getACK();

        start();
        send(add_r);
        getACK();
        battery=Read();
        noACK();
        stop();

        battery=(battery&0x40)>>6;
        return battery;
}

/***********测量结果***********/

// 1 湿度测量
// 启动>>发送地址+写操作>>接受ACK>>湿度测量命令>>接受ACK>>启动>>发送地址+读操作>>接受ACK>>测量时间延时>>读取高位数据>>ACK>>读取地位数据>>NO_ACK>>停止
// 计算结果。返回结果
unsigned int RH_Result()
{
        unsigned int RH_Data;
        unsigned long RH=0;
        start();
        send(add_w);
        getACK();
        send(RH_code);
        getACK();
        start();
        send(add_r);
        getACK();
        delay29ms();
        RH_Data=Read();
        ACK();
        RH_Data=RH_Data<<8;
        RH_Data=RH_Data|Read();
        noACK();
        stop();

        RH_Data=RH_Data&0xfffc;
        RH=RH_Data*12500L;
        RH=RH>>16;
        RH=RH-600;

        return RH;
}

// 2 温度测量
// 启动>>发送地址+写操作>>接受ACK>>温度测量命令>>接受ACK>>启动>>发送地址+读操作>>接受ACK>>测量时间延时>>读取高位数据>>ACK>>读取地位数据>>NO_ACK>>停止
// 计算结果。返回结果

unsigned int T_Result()
{
        unsigned int T_Data;
        unsigned long T=0;

        start();
        send(add_w);
        getACK();
        send(T_code);
        getACK();
        start();
        send(add_r);
        getACK();
        delay85ms();

        T_Data=Read();
        ACK();
        T_Data=T_Data<<8;
        T_Data=T_Data|Read();
        noACK();
        stop();

        T_Data=T_Data&0xfffE;
        T=T_Data*17572L;
        T=T>>16;
        T=T-4685;

        return T;
}

网友A(2020-12-08):
我想问一个问题 负温度怎么表示的

网友B(2021-05-22):
感谢大佬提供的代码

网友C(2021-09-22):
哎,看错了,单程AHT20了,SHT20太贵了用不起。。。。

网友D(2021-10-27):
请问SHT85能用这个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