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T30 51单片机驱动程序

楼主(2020-07-15):
数字型sht30温湿度传感器驱动程序,51内核单片机,IIC通讯,实用型驱动程序

#include "SHT3X.H"

/*================================================================
【名 称】
【功 能】模拟IIC使用的引脚定义,注意要上拉电阻
【备 注】
【作 者】
【时 间】
================================================================*/
//sbit SDA=P3^3;  //大板子引脚定义
//sbit SCL=P5^4;

sbit SDA=P5^4; //小板子引脚定义
sbit SCL=P3^3;

#define POLYNOMIAL  0x31 // P(x) = x^8 + x^5 + x^4 + 1 = 00110001

//==============================================================================
unsigned char SHT3X_CalcCrc(unsigned char *crcdata, unsigned char nbrOfBytes){
//==============================================================================
        unsigned char Bit;        // bit mask
  unsigned char crc = 0xFF; // calculated checksum
  unsigned char byteCtr;    // byte counter

  // calculates 8-Bit checksum with given polynomial
  for(byteCtr = 0; byteCtr < nbrOfBytes; byteCtr++)
  {
    crc ^= (crcdata[byteCtr]);
    for(Bit = 8; Bit > 0; --Bit)
    {
      if(crc & 0x80) crc = (crc << 1) ^ POLYNOMIAL;
      else           crc = (crc << 1);
    }
  }
        return crc;
}

2个文件下载: sht30

网友A(2021-01-04):
精度只能到个位数吗?

网友B(2021-02-04):
这个可以用吗?是sht30还是sht20?

网友C(2021-11-27):
sht30  stc89c51的驱动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