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C语言指针不知道这么写程序有没有问题求助一下?

楼主(2020-07-15):
//&符号是取地址的意思;*表示获取指针变量所指向的变量的值
//正常给指针变量赋值我能懂
int *p;
int a=2;
p=&a;

//下面这样写就是感觉把变量a的地址给了指针变量p;

int *p=&a;
//求助一下,

楼主:
我的意思是认为指针指向的不是a的内容,指向的是地址,

网友A:
指针指向的是地址,取指针才是值

网友B:
题主的问题应该是指针使用上遇到了些麻烦,指针在定义时是int *p=&a,这时的int*指的是指向int型变量的指针变量。而在使用时*p指的是使用p指针指向地址中的内容。而单纯的p指的是地址也就是变量a的地址

网友C:
就是啊,p就是指向整形变量的指针,保存整形变量的地址,p自身的内容就是a的地址,也就是p=&a,对p取*得到的就是a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啊,p就是指向整形变量的指针,保存整形变量的地址,p自身的内容就是a的地址,也就是p=&a,对p取*得到的 ...

懂啦,谢谢

网友C:
指针这一大块的内容最好是把时间压紧学,不要学一天拖一天,有些前面不懂的你到后面再看看你就会发现前面的不懂的问题也会慢慢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