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的绘制过程中3D封装有什么用?

楼主(2020-07-15):
百度了一下基本上所有的回复都是为了检查板子元件布局是否合理,但是到处都在发特别好看逼真的3D封装库,但是如果只是要看布局合理性有必要弄得特别好看吗?

网友A:
没啥用就是然你提前看一下电路板焊好原件后的样子

网友B:
知道有强迫症不、知道大部分领导都不懂技术,只看效果不、知道客户合作要先看方案不。

网友C:
看起来显得高大上,实际没什么用

网友D:
预览一下而已,可以和结构看看有没有配合好。

网友E:
看板子的元件结构,给别人看的时候好看,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画板。

网友F:
和打印预览一样 提前查看  或者理解成糊弄外行就行了

网友G:
有必要的,比如乔布斯,特别注重苹果手机主板内部的美观性,那么3D就很有用了,工程师给乔布斯一眼就看出来板子制作出来的样子,他觉得哪里不对称,不好看,就可以直接调整了,不用投板,贴片完了再改动了,节约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