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10仿真电路LED不亮,喇叭不响 求帮助

楼主(2020-07-15):
multisim10仿真led为什么不亮,喇叭也不响?

网友A:
用的是哪种电源,里面有电池,和标注电压的端子的,用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哪种电源,里面有电池,和标注电压的端子的,用看。

dc power,直流

楼主:
欧,是我元件电压没有调好,解决了

网友B:
我猜也是电源部分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