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如何让两台电脑同时连接一台USB设备?

楼主(2020-07-15):
   新人求助各路大神,本人是某高校研究生,光学专业,也是天天埋头光学实验。因为我们课题组每个人都有实验任务。这学期连同所有大型实验仪器都搬到了新校区。我分到了一个独立的实验台。毕竟搞光学嘛,要精准知道此时的激光器出光的波长。这就需要一台波长计连接电脑实时显示此时的波长。很不幸的是,波长计很少,我们师傅要出经费也得半年后才能买。现在他要我搞一套波长计复用的技术。而我对此技术完全不了解。
   先说说波长计是如何工作的:钛宝石激光器(Sirah Matisse 品牌)出来的小功率光打入光纤,出口端为FC公头(大约10微瓦)插入波长计(High Finesse 品牌)上FC母头,再从波长计后打印机口(方头)转USB线接入电脑主机。运行波长计软件,即可立即读出此时波长。
问题在于钛宝石激光器的频率不是特别稳定,我们长时间的实验,必须将其锁定在特定波长处,如果不锁,则它会在一个方向上漂移。这个锁定过程就是波长计读数和电脑控制的PID反馈过程,必须连接电脑才行。说来很不幸,我们组其他人负责的实验平台也是同型号的激光器,都必须连接电脑锁定波长,而我们彼此电脑都是独立的。所以我就想到大家既然都要锁定各自的波长,那就得多个电脑连接一个波长计,还要都同时工作。这个想法或许有点天真。我百度过USB的相关知识,说USB的下游端口可以有很多(就是插鼠标、键盘,各种u盘这些)和唯一一个上游端口(插电脑那端)。而我这个想法刚好是相反的,两台电脑去连一个波长计。如果这一步可以实现,我就可以通过一个光开关(两根光纤入口连不同激光器出来的光,一个出口接到波长计上)设置相对较短的切换时间5秒,我测试过挡住5s锁定程序不报错,来回切换可以继续锁定,然后Labview编写个两个波长读数界面,相当于5s刷新下当前频率。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问题就是这样,能否在仅有的波长计(背后只有方口打印机接口)同时线连接两台电脑不冲突不报错同时运行?如果可以,我应该做哪些操作?我本身也对硬件控制这方面稍微有点兴趣。
   我学过焊接,焊电路板是常规操作。目前有这样一个想法:买根方头转usb母线,再买三个usb公头模块,电线并联到另外两个usb公头,分别连接两台电脑,不知是否可行?请大佬出谋划策,感谢!

网友A:
我觉得,是电脑内部的问题你可以下载一个软件呀两台电脑同时下载就好了

网友B:
有USB分配器可以让多台电脑同时连接一个USB设备,然后通过开关切换让一台使用USB设备,省得反复插拔

网友C:
这是一个有趣的主意,我不确定这是错的,但是很有挑战性。

网友D:
要设置主从,试试USB集线器,软件也要重写

网友E:
就是USB服务器么,做好了可以无数台电脑同插一个USB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USB服务器么,做好了可以无数台电脑同插一个USB

这个USB服务器真的可以做到无数电脑同插一个USB么?请问你有使用过么?有没有推荐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电脑内部的问题你可以下载一个软件呀两台电脑同时下载就好了

我没理解你说的电脑内部的什么问题。两台电脑下载的都是同一个版本的波长计运行软件,目前只能保证一个用,另一个没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USB分配器可以让多台电脑同时连接一个USB设备,然后通过开关切换让一台使用USB设备,省得反复插拔

目前我就是手动插拔,比较繁琐。你说的这个USB分配器应该有,但是我想让两台电脑同时连接和运行,不知道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设置主从,试试USB集线器,软件也要重写

请问您能给一下具体的设置思路么?USB集线器的上游端口插电脑没问题,您意思这端去接USB设备,然后扩展出来的多个口去接电脑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