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单片机矩阵键盘按数字在数码管上显示

楼主(2020-07-15):
问题描述:我想写一个程序想要达到目的是:通过矩阵键盘s1~s10分别代表数字0~9,按下矩阵键盘代表的数字然后在数码管的最左两位显示出来。想要达到的效果就像计算器那样当有第一个数字输入时,在最右侧显示;当有第二个数字输入时,最右侧数字向左移动一位,空出来的位置显示第二个数字。
我的思路是:定义一个两字节数组,初值都是0,分别存放个位和十位。第一个输入的数字存入个位,当有第二个数字输入时,先把个位的值存入十位,再将第二个数字存入个位。
下面是我写的一段不完整的代码:请会的大神帮我完成一下代码或者按照你的思路给我一个参考代码,谢谢您!(我用的板子是单核A2开发板)

单片机代码: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seg_value[2];        //数码管编码存储,数组的0、1位分别存储个位、十位
void delay1();
uchar KEY_SCAN();
void seg_updata(uchar x);
void SEG_display();
uchar code seg_table[] = {0xc0,0xf9,0xa4,0xb0,                //定义一个数组,将0~f对应的编码存入数组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c6,0xa1,0x86,0x8e};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void delay1()
{
        uint i;
        for(i = 0;i<1000;i++);
}

uchar KEY_SCAN()
{
        uchar key_buf;                        //暂时存储P1口状态
        uchar        key_state;                //存储按键状态
        P1 = 0xf0;                                //高四位高电平,第四位低电平
        key_buf = P1;                        //读取P1口状态
        if(key_buf != 0xf0)
        {
                delay1();                                        //延时消抖
                if(P1 == key_buf)                        //再次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
                {
                        key_state = key_buf & 0xf0;                //高四位状态存入key_state
                        P1 = 0x0f;                                                //高四位低电平,第四位高电平
                        key_buf = P1;                                        //读取P1口状态
                        key_state = key_state | key_buf;        //第四位状态存入key_state
                        return key_state;                                        //返回该按键坐标值(请允许我用坐标形容这个值)
                }
                else
                        return 0;                        //如果没有按键按下,返回0
        }
        else
                return 0;                                //如果没有按键按下,返回0
}

/***************************************************
*                                键值判断子函数
*                        判断按键值,更新到数组seg_value[]
****************************************************/
void seg_updata(uchar x)
{
        uchar table_num;                //存储字符在数组中对应的编号
        switch(x)
        {
                case 0x77:        table_num = 0;break;        //S1被按下时,对应数字0
                case 0x7b:        table_num = 1;break;        //S2被按下时,对应数字1,
                case 0x7d:        table_num = 2;break;
                case 0x7e:        table_num = 3;break;
                case 0xb7:        table_num = 4;break;
                case 0xbb:        table_num = 5;break;
                case 0xbd:        table_num = 6;break;
                case 0xbe:        table_num = 7;break;
                case 0xd7:        table_num = 8;break;
                case 0xdb:        table_num = 9;break;
                default: table_num = 10;                        //如有其它坐标值,不作处理
        }
        if(table_num<10)
        {
                seg_value[1] = seg_value[0];
                seg_value[0] = seg_table[table_num];
        }
}

/***************************************************
*                                数码管显示子函数
*                        每隔一段时间,更新数据
****************************************************/
void SEG_display()
{
        uint i;
        for(i=0;i<2;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
                }
                P0=seg_value[i];//发送段码
                delay1();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void main()
{
        uchar key_value;
        uint state_cnt=1;
        while(1)
        {
                SEG_display();
        }
}

网友A:
51黑有很多类似的设计,可以搜一下
51单片机实现多位十进制计算器 带Proteus仿真原理图 - 单片机仿真论坛 单片机论坛 http://www.51hei.com/bbs/dpj-19148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