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温控系统程序+电路

楼主(2020-07-15):
采用二个Arduino uno 一个采集温度 另一个根据采集到的值进行处理

//引入依赖
#include <LiquidCrystal.h>
#include "Adafruit_Keypad.h"
#include <MsTimer2.h>

// 初始化针脚
const int rs = 13,en = 12,d4 = 11,d5 = 10,d6 = 9,d7 = 8;
LiquidCrystal lcd(rs, en, d4, d5, d6, d7);

const byte ROWS = 4; // rows
const byte COLS = 4; // columns

unsigned char code_my[]="T:00.0-H:00-L:00";
//define the symbols on the buttons of the keypads
char keys[ROWS][COLS] = {
  {'-','1','2','3'},
  {'-','4','5','6'},
  {'-','7','8','9'},
  {'-','*','0','#'}
};
byte rowPins[ROWS] = {7, 6, 5, 4}; //connect to the row pinouts of the keypad
byte colPins[COLS] = {A3,A0, A1, A2}; //connect to the column pinouts of the keypad

//initialize an instance of class NewKeypad
Adafruit_Keypad customKeypad = Adafruit_Keypad( makeKeymap(keys), rowPins, colPins, ROWS, COLS);

String code_kaisuo= "T:00.0 H:00 L:00";
unsigned char keypad;
unsigned char val[4]={1,2,3,4};
unsigned char mingjiao ;
int addr = 0;
int iii;

boolean TH=false;
boolean TL= false;

unsigned char temp_H[]={0x00,0x00};
unsigned char temp_L[]={0x00,0x00};
unsigned char wendu_temp;
unsigned char wendu_H;
unsigned char wendu_L;
void setup() {
    customKeypad.begin();
    pinMode(2, OUTPUT);
    pinMode(3, OUTPUT);
   digitalWrite(2, LOW);
   digitalWrite(3, LOW);
   Serial.begin(9600);

   lcd.setCursor(0, 0);
   lcd.print(code_kaisuo);
   MsTimer2::set(100, flash); // 100ms period
   MsTimer2::start();
}

void flash()
{
    customKeypad.tick();

  while(customKeypad.available()){
    keypadEvent e = customKeypad.read();
    if(e.bit.EVENT == KEY_JUST_RELEASED)
    {
      keypad=(char)e.bit.KEY;
    }
  }

    if(keypad=='*'){
   TH =bool(1-TH) ;
    keypad=0;
    Serial.println(TH);
  }
  if(keypad=='#'){
    TL=bool(1-TL);
    keypad=0;
    Serial.println("TL");
  }

  if(TH==true&&keypad>='0'&&keypad<='9'){
     temp_H[0]=temp_H[1];
     temp_H[1]=keypad-'0';
     keypad=0;

  }

  if(TL==true&&keypad>='0'&&keypad<='9'){
     temp_L[0]=temp_L[1];
     temp_L[1]=keypad-'0';
     keypad=0;
  }
}

void loop() {

    lcd.setCursor(9, 0);
    lcd.print(temp_H[0]);
    lcd.setCursor(10, 0);
    lcd.print(temp_H[1]);
    lcd.setCursor(14, 0);
    lcd.print(temp_L[0]);
    lcd.setCursor(15, 0);
    lcd.print(temp_L[1]);

    lcd.setCursor(2, 0);
    lcd.print(val[1]);
    lcd.setCursor(3, 0);
    lcd.print(val[2]);
    lcd.setCursor(5, 0);
    lcd.print(val[3]);

  wendu_temp=val[1]*10+val[2];
  wendu_H=temp_H[0]*10+temp_H[1];
  wendu_L=temp_L[0]*10+temp_L[1];

  while (Serial.available() > 0)
    {
        val[iii]= Serial.read();
        if(iii==4){
          iii=0;
        }
        else iii++;
    }
  if(wendu_temp<wendu_L)digitalWrite(2, HIGH);
  else if(wendu_temp>wendu_L&&wendu_temp<wendu_H)digitalWrite(2, LOW);

  if(wendu_temp>wendu_H)digitalWrite(3, HIGH);
  else if(wendu_temp<wendu_H&&wendu_temp>wendu_L) digitalWrite(3, LOW);
}

网友A:
怎么感觉楼主的程序不全呢?

网友B:
今天我算是深刻认识到如果没写注释,再简单的程序也看得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