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DS3231和DS3231MZ的问题

楼主(2020-07-16):
DS3231和DS3231MZ的程序能直接互用吗?我用DS3231读写没问题,换成DS3231MZ程序没变下读不出来

网友A:
厂家数据说同样封装的两者是兼容的,理论上互换没有问题。
实际中如果有问题,再换个同型号芯片试试,如果不行就按说明书重写(重点时序)。

网友B:
一般兼容的话,时序应该变化不大,但是你还是要搞清楚程序到底跑到哪一步出错了,是不是读芯片ID不匹配卡住了?还是说卡到别的什么地方了?
常用的调试手段是仿真或者添加printf打印数据通过串口打印信息,在需要的地方添加打印信息。
首先确保初始化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