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C95F8616单片机的W25Q16数据读写及应用

楼主(2020-07-16):
W25Q16是一款16Mbit8MBFlash型存储器件,可用于声音、文本和数据的存储,典型的应用是构建中文字库。
W25Q16SC95F8616开发板的连接关系为:
CS--P10
DI--P13
CLK--P12
D0--P11
串口通信模块与SC95F8616开发板的连接关系为:
TX--P21
RX--P20
软按键与开发板的连接关系为:
K1 -- P06
K2 -- P07
OLED 屏与开发板的连接关系为:
SDA    P16
SCK    P17

为便于OLED屏最终由存储模块中读取字模,这里先将OLED屏显示的字库,转存到存储模块内。
该字库的内容为:
const unsignedchar Hzk[][32]={
//海
{0x10,0x60,0x02,0x0C,0xC0,0x10,0x08,0xF7,0x14,0x54,0x94,0x14,0xF4,0x04,0x00,0x00,
0x04,0x04,0x7C,0x03,0x00,0x01,0x1D,0x13,0x11,0x55,0x99,0x51,0x3F,0x11,0x01,0x00},
...
//临
{0x40,0x20,0x10,0x0C,0x23,0xC4,0x08,0x10,0x20,0xFE,0x02,0x22,0xDA,0x06,0x00,0x00,
0x00,0x01,0x05,0x09,0x11,0x69,0x05,0x03,0x00,0xFF,0x08,0x10,0x08,0x07,0x00,0x00},
};

键控进行转存的代码如下:
         while(GPIO_ReadPin(GPIO0, GPIO_PIN_6));
         for(i=0;i<16;i++)
         {
                        Rec_DATA[i] = 0;
         }
         printf("W25Q16 Erase \n\r");
         W25_SectorErase(0x000000);
         printf("W25Q16 Write \n\r");
         Z=0;
         for(i=0;i<10;i++)
         {
                for(j=0;j<16;j++)
                {
                                          Send_DATA[j]= Hzk[i][j];
                }
                SPI_Flash_Write_NoCheck(Send_DATA,Z,16);
                Z=Z+16;
                for(j=0;j<16;j++)
                {
                                          Send_DATA[j]= Hzk[i][j+16];
                }
                SPI_Flash_Write_NoCheck(Send_DATA,Z,16);
                Z=Z+16;
        }

通过读取存储模块,对字库转存的审核代码如下:
         Z=0;
         for(j=0;j<20;j++)
         {
            SPI_Flash_Read(Rec_DATA,Z,16);
            for(i=0;i<16;i++)
            {
                          printf("%c",Rec_DATA[i]);
            }
            Z=Z+16;
        }

K2键后的审核数据

经对比,它与转存的数组内容是一致的,转存成功。

为对比用数组和存储模块的字库显示效果,相应的代码如下:
         OLED_Init();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0,0,"SC95F8616",16);
         // 使用数组字库显示
         OLED_ShowCHinesey(0,2,0);
         OLED_ShowCHinesey(16,2,1);
         OLED_ShowCHinesey(32,2,2);
         OLED_ShowCHinesey(48,2,3);
         OLED_ShowCHinesey(64,2,4);

         OLED_ShowCHinesey(0,4,5);
         OLED_ShowCHinesey(16,4,6);
         OLED_ShowCHinesey(32,4,7);
         OLED_ShowCHinesey(48,4,8);
         OLED_ShowCHinesey(64,4,9);
         while(GPIO_ReadPin(GPIO0, GPIO_PIN_6));
         // 使用存储模块字库显示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0,0,"W25Q16_OLED",16);
         OLED_ShowCHinese(0,2,0);
         OLED_ShowCHinese(16,2,1);
         OLED_ShowCHinese(32,2,2);
         OLED_ShowCHinese(48,2,3);
         OLED_ShowCHinese(64,2,4);

         OLED_ShowCHinese(0,4,5);
         OLED_ShowCHinese(16,4,6);
         OLED_ShowCHinese(32,4,7);
         OLED_ShowCHinese(48,4,8);
         OLED_ShowCHinese(64,4,9);

使用的显示函数分别为OLED_ShowCHineseyOLED_ShowCHinese,其内容分别如下:
数组字库显示函数
voidOLED_ShowCHinesey(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no)
{
           unsigned char t;

           OLED_Set_Pos(x,y);
           for(t=0;t<16;t++)
           {
                              OLED_WR_Byte(Hzk[no][t],OLED_DATA);
           }
           OLED_Set_Pos(x,y+1);
            for(t=0;t<16;t++)
           {
                              OLED_WR_Byte(Hzk[no][16+t],OLED_DATA);
           }
}

存储模块字库显示函数
void OLED_ShowCHinese(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no)
{
           unsigned char t;  //,adder=0
           uint32_t p=0;

           OLED_Set_Pos(x,y);
           p=p+no*32;
           SPI_Flash_Read(Rec_DATA,p,16);

           for(t=0;t<16;t++)
           {
                              OLED_WR_Byte(Rec_DATA[t],OLED_DATA);
                              printf("%c",Rec_DATA[t]);
           }

           OLED_Set_Pos(x,y+1);
           p=p+16;
           SPI_Flash_Read(Rec_DATA,p,16);

            for(t=0;t<16;t++)
           {
                              OLED_WR_Byte(Rec_DATA[t],OLED_DATA);
                              printf("%c",Rec_DATA[t]);
          }
}

使用数组字库显示效果

读取存储模块显示效果

经对比,两种相差无异,完全可以用存储模块来替代原数组字库,进而能更多地显示中文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