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51单片机控制CD4052和数字电位器的接线方法

楼主(2020-07-16):
因为我想要制作的是一个以ne5532为核心的低频功率放大器
因为用继电器制作的音源选择电路和音量调节电路不够稳定
选用51单片机控制cd4052进行音频选择
用51单片机控制数字电位器进行音量控制
新手萌新一枚
不太懂原理

求各位大佬予以指点

网友A:
cd4052控制线2条4种高低电平组合状态控制4路音源切换00 01 10 11资料可参https://wenku.baidu.com/view/fe60abb069dc5022aaea009f.html

网友B:
cd405x切信号,xx2256做音量,都是单片机好控制的,不过想发烧这些便宜入门的还是不行。

网友C(2021-07-08):
我做的是51遥控pga2311的电子音量,lcd显示。

网友D(2022-04-19):
引用 网友C:
我做的是51遥控pga2311的电子音量,lcd显示。

您好,您的这个程序能分享以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