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一个关于播放视频问题,突发奇想

楼主:
      比如我在手机或在MP4里或在其它视频播放器里下了几集西游记,让单片机IO口去控制,比如P1^1低电平直接播放第1集,P1^3就直接播放第三集。有没有这种带触发的视频播放器呢?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老人机用的是按键向下面这样的,能不能把按键扣了搞成单片机来触发。或者有这种思路的也行。
就像JQ6500语音芯片一样,用单片机IO来控制它播放哪个音乐。现在是控制播放视频。

网友A(2020-07-16):
没有哈,你可以和厂家合作

网友B:
当然可以有, 不过你可能需要做两个模块,
第一个是输入模块,就是选曲的译码模块, 因为,单片机的IO口是非常有限的,你需要通过译码来扩充选择范围。
第二个是输出模块,也就是你播放器可以识别的信号。现在非常常用的有mesh蓝牙模块,或者搞个wifi模块来通讯,就能解决了。
关键是输出模块的工程量很大。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的,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C:
最土的办法是输出用上CD4066之类的模拟开关进行开关按键控制